求教 制作的呼吸灯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渐亮渐灭的效果 请各位大神看看哪儿出错了 感谢

楼主(2020-08-07):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_1MS 65536-1000
long timer_ms=0;
void delay(uchar a1);
uchar a4;
void main()
{
    uchar a=5,bb=0;
    int aaa=0;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IME_1MS%256;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IME_1MS/256;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a4=0;
    while(1)
    {
        if(bb==0)
        {
            if(timer_ms==a)
            {
                P1=0XFF;
            }
            else if(timer_ms==20-a)
            {
                 P1=0;
            }
        }
        else
        {
            if(timer_ms==a)
            {
                P1=0;
            }
            else if(timer_ms==20-a)
            {
                 P1=0xff;
            }
        }
                if(timer_ms>=21)timer_ms=0;

        aaa++;
        if(aaa == 3000)
        {
                        a++;
                        if(a==20)
                        {
                                bb=~bb;
                                a=5;
                        }
            aaa=0;
        }
    }
}

void timero() interrupt 1
{
    TL0 = (65536-1000)%256;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65536-1000)/256;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imer_ms++;
}
void delay(uchar a1)
{
        char a2,a3;
        for(a2=0;a2<a1;a2++)
        for(a3=0;a3<250;a3++);

}

网友A:
可以使用硬件方法。

网友B:
可参,定时时间自己去调节,能实现,曾经做过。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1331101

网友C:
还是时间参数设置的不合理 ,主要是逻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