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ULN2001A对步进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并显示

楼主:
设计包含PROTEUS仿真电路图和程序代码。设计能实现步进电机的启停控制,加减档调速并显示当前档位和速度。
/***步进电机调速实验***/
/***实验内容:通过程序能够实现电机的启停,正反转,加减速。同时显示电机当前档位和速度。***/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x);//延时函数
void Key_pros(); //声明按键函数
void MotorControl_fwd();//声明电机控制函数
void MotorControl_bwd();
void Dig_display();//4位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ata_pros(uint temp);//速度处理显示

uchar code  Motor_fwd[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正转动数组
uchar code  Motor_bwd[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反转动数组
uchar code  seg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显示段码,用于共阳数码管取反。
uchar V_pros[4];
uchar count=5; //初始挡位5档
uint loop=50,j; //初始速度50ms一步,通过改变loop调整调整脉冲频率达到调速的目的
uchar flag=1;  //正反转标志位 1正0反
uchar state=1; //启停标志位 1启动0关闭

sbit Motor_Dcl=P1^2; //电机减速
sbit Motor_Acl=P1^1; //电机加速
sbit Motor_Bwd=P1^4; //电机反转
sbit Motor_Fwd=P1^3; //电机正转
sbit Motor_Control=P1^0; //电机启停
sbit LSA=P2^0;
sbit LSB=P2^1;
sbit LSC=P2^2;

void main()
{
while(1)
  {
                uint speed;
          Key_pros();
          while(state==1)
                {
                 if(flag==1)
                 {
                         MotorControl_fwd();
                         P2=~segcode[count];
                         Key_pros();
                 }
                 if(flag==0)
                 {
                  MotorControl_bwd();
                  Key_pros();
                        P2=~segcode[count];
                 }
         switch(loop)
          {
           case 10:speed=1900;break;
           case 20:speed=1800;break;
           case 30:speed=1700;break;
           case 40:speed=1600;break;
           case 50:speed=1500;break;
           case 60:speed=1400;break;
           case 70:speed=1300;break;
           case 80:speed=1200;break;
           case 90:speed=1100;break;
           default:break;
          }
                Data_pros(speed);
                Dig_display();
   }
  }
}
/***
    函数名: Delay()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j
    输出:无
***/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函数名: MotorControl_fwd()
    函数功能: 电机正转函数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MotorControl_fwd()
{
uchar z;
for(z=0;z<8;z++)
        {
         P3=Motor_fwd[z];
         Delay_ms(loop);
        }
}

/***
    函数名: MotorControl_bwd()
    函数功能: 电机反转函数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MotorControl_bwd()
{
uchar z;
for(z=0;z<8;z++)
        {
         P3=Motor_bwd[z];
         Delay_ms(loop);
        }
}

/***
    函数名:void Key_pros()
    函数功能: 电机反转函数
    输入:
    输出:
***/
void Key_pros()
{
  P1=0xff;
        if(P1!=0xff)
        Delay_ms(10);
        if(P1!=0xff)
        {
                switch(P1)
                {
                        case 0xfe:state=~state;break;
                        case 0xfd:loop-=10;count++;break;
                        case 0xfb:loop+=10;count--;break;
                        case 0xf7:flag=1;break;
                        case 0xef:flag=0;break;
                }
                if(loop<10)  //超速保护,最快10ms一步
                {
                        count=9;loop=10;
                }
                else if(loop>90) //最低转速限制90ms一步
                {
                        count=1;loop=90;
                }
        }
        while(P1!=0xff);        //等待按键释放

}

/***
    函数名:  VDisplay_pros();
    函数功能: 速度处理显示
    输入:speed
    输出:无
***/

void Data_pros(uint temp)
{
        V_pros[0]=segcode[temp/1000];
        V_pros[1]=segcode[temp%1000/100];
  V_pros[2]=segcode[temp%100/10];
        V_pros[3]=segcode[temp%10];
}

/***
    函数名:void Dig_display()
    函数功能: 4位数码管显示函数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Dig_display()
{
        uint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3位
                }
                P0=~V_pros[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网友A(2020-08-07):
程序在配合仿真电路调试时需要局部调整,因为51的点数不够用了。

网友B:
    高手,学习下,看高手过招,如进入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