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模块电路问题,一上电就烧保险丝

楼主(2020-08-07):
买了一个WA3-220S12A3模块   按照手册画的电路   为啥一上电就烧保险丝呢  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A:
用排除判断法逐一排除,先压敏电阻。

网友B:
R1、R2选择是否合适,D1的电压是否有误?

网友C:
万用表量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去掉保险丝,串接一个220V灯泡,看是闪一下还是常亮。常亮是模块损坏,闪一下输出正常是保险丝类型不对。换缓熔型保险丝或100~200Ω/2W保险电阻。

网友E:
负载太大或短路。

网友F:
浪涌电流16A,你的保险丝能顶住吗?

网友F:
保险丝不能选快断的,必须选慢断的,不然上电就挂了

网友G:
保险丝 建议使用慢断

网友H:
保险丝要选新的,否则断得快。

楼主:
电阻大小是没问题的  按照手册来的    负载就是一个单片机加CAN通信、485通信、DAC输出  就这些    所以负载就一些芯片工作    谈不上负载过大    保险丝我选的1A   模块电流250mA     加起来也超不过4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丝 建议使用慢断

保险丝是慢熔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选择是否合适,D1的电压是否有误?

R1  R2 按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保险丝,串接一个220V灯泡,看是闪一下还是常亮。常亮是模块损坏,闪一下输出正常是保险丝类型不对。换 ...

这种方案很安全吧   我现在对220产生了恐惧    炸过一次开关电源  现在用模块 又烧了两保险丝  太难了

网友I:
器件没问题的话那是不是你板子有问题,看你打的过孔,是不是爬电距离不够啊,你用洞洞板试试

楼主:
我看了下 我这个保险丝是250VDC    是不是应该选250VA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