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把传感器的电阻变换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20-08-07):
(无正文)

网友A:
了解A/D和D/A转换

网友B:
不太懂你的意思

网友C:
答:
1、单片机是不可能将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
2、你可以给电阻通上恒流源,这样:电阻上的电压就与电阻的阻值一一对应了。 也就转换成电压信号了。

网友D:
通电AD采集

网友E:
一般使用4-20mA的恒流源将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F:
v-i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