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进制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0-08-07):
八进制转十进制,小数点后面的咋办?
列:73.1八进制转十进制=59.?
八进制用什么符号表示?为什么有的用O,有的用Q

网友A:
这些都有资料科学可参的

网友B:
一般应该用o表示
举个例子:八进制的0.123
然后转为十进制就是1/8+2/64+3/512=0.125 + 0.03125 + 0.005859375 = 0.162109375
同理73.1=59.125

网友C:
分两种情况:
1、用浮点数来表示,需要你了解浮点数的定义、格式。
2、定点数的表示方式,需要你自己定义,整数放在哪里,小数放在哪里。就可以了。

网友D:
啊这
73.1的八进制转化成十进制的计算步骤:
7x (8^1) + 3x(8^0) + 1x(8^-1)  = 56+3+0.125 = 59.125

网友D:
八进制就是用0来表示,就比如你这帖子的问题,就是073.1

网友E:
八进制用O来表示,

网友E:
小数点后的分别按权值的顺序从左到右依次减小,比如7x (8^1) + 3x(8^0) + 1x(8^-1)  = 56+3+0.125 = 59.125

网友F:
八进制当然是用O啊,这不是在学计算机基础的时候就有的内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