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时钟程序Proteus仿真可以,开发板上程序会出现错误

楼主(2020-08-07):
程序如下,请教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sbit ds1302_IO=P3^4;
sbit ds1302_CLK=P3^6;
sbit ds1302_RST=P3^5;
uchar num,i;
uchar code read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 = {0x57,0x59,0x23,0x06,0x08,0x04,0x20};

/****************************************************
LCD1206 程序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地址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读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LCD1206初始化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
DS1302 写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r,uchar date)
{
        uchar n;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for(n=0;n<8;n++)
        {
        ds1302_IO=addr&0x01;
        addr>>=1;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for(n=0;n<8;n++)
    {
        ds1302_IO=date&0x01;
        date>>=1;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ds1302_RST=0;
}
/**********************
读数据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0;

    ds1302_RST=1;
    for(n=0;n<8;n++)
    {
        ds1302_IO=addr&0x01;
        addr>>=1;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for(n=0;n<8;n++)
    {
        dat=dat>>1;
        if(ds1302_IO==1)
            dat=dat|0x80;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ds1302_RST=0;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
    uchar n;
    ds1302_write(0x8e,0x00);
    for(n=0;n<7;n++)
    {
        ds1302_write(write_addr[n],time[n]);
    }
    ds1302_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_readtime()  //ds1302读数据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02_read(read_addr[n]);
    }
}

void LcdDisplay()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0'+time[2]/16);                                //时
        write_date('0'+(time[2]&0x0f));
        write_date('-');
        write_date('0'+time[1]/16);                                //分
        write_date('0'+(time[1]&0x0f));
        write_date('-');
        write_date('0'+time[0]/16);                                //秒
        write_date('0'+(time[0]&0x0f));

        write_com(0x80);
        write_date('2');
    write_date('0');
        write_date('0'+time[6]/16);                        //年
        write_date('0'+(time[6]&0x0f));
        write_date('-');
        write_date('0'+time[4]/16);                        //月
        write_date('0'+(time[4]&0x0f));
        write_date('-');
        write_date('0'+time[3]/16);                        //日
        write_date('0'+(time[3]&0x0f));
        write_com(0x8D);
        write_date('0'+(time[5]&0x07));        //星期
}

void main()
{
    init();
    ds1302init();

    while(1)
    {
       ds1302_readtime();
    LcdDisplay();

    }
}

网友A:
要看是虾米错才能分析,是时序还是延时?

网友B:
你自己对照实物板的原理图看看,lcd1602的控制引脚以及DS1302的引脚对了没有呢

网友C:
你的lcd不需要忙检测么?

网友D:
如果是时间不对,仿真可能存在PC自动授时的设置,所以你proteus的时间可能根本不是来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虾米错才能分析,是时序还是延时?

像是显示程序没有写好,但是不懂哪里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对照实物板的原理图看看,lcd1602的控制引脚以及DS1302的引脚对了没有呢

引脚都是对应的,原理图已经确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时间不对,仿真可能存在PC自动授时的设置,所以你proteus的时间可能根本不是来自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DS1302读取的程序不对,显示出来就不是我初值的值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程序中读数据SCLK没有拉低,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0;
   ds1302_CLK=0;   这句漏了
    ds1302_RST=1;
    for(n=0;n<8;n++)
    {
        ds1302_IO=addr&0x01;
        addr>>=1;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for(n=0;n<8;n++)
    {
        dat=dat>>1;
        if(ds1302_IO==1)
            dat=dat|0x80;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ds1302_RST=0;
    return d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