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H750 HAL库的MPU6050陀螺仪驱动+串口输出数据

楼主(2020-08-07):
结合网上的程序写了自己的程序。一开始参考了这里:https://blog.csdn.net/Jodan132/a ... -baidujs-1.nonecase
后来发现那个代码有两个坑:一个是IIC地址不对劲,一般来说如果A0是低电平的话应该是0xd0和0xd1(读写地址)。还有一个比较无语的坑就是:陀螺仪输出数据寄存器的低八位和高八位放反了。一开始这一段我根本没仔细看,结果输出的数据非常不稳定,数值也很诡异。。。。。。
修改好之后加上了数据转换,加速度单位是g,角速度单位是°/s。

单片机main函数所在文件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define ADDRESS_Write  0Xd0
#define ADDRESS_Read   0Xd1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0X00唤醒MPU6050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度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MPU6050_ADRESS_ADO_LOW        0X68 // adress pin low
#define MPU6050_ADRESS_ADO_HIGH       0X69//  adress pin high
int x=0,y=0,z=0,wx=0,wy=0,wz=0,t=0;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long XB=0,YB=0,ZB=0,i,j;
unsigned char display[5];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void InitMPU6050(void)
{
uint8_t temp;
temp = 0x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ESS_Write, PWR_MGMT_1, I2C_MEMADD_SIZE_8BIT, &temp, 1, 0x10);
temp = 0x07;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ESS_Write, SMPLRT_DIV, I2C_MEMADD_SIZE_8BIT, &temp, 1, 0x10);
temp = 0x06;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ESS_Write, CONFIG, I2C_MEMADD_SIZE_8BIT, &temp, 1, 0x10);
temp = 0x00;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ESS_Write, GYRO_CONFIG, I2C_MEMADD_SIZE_8BIT, &temp, 1, 0x10);
temp = 0x01;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DDRESS_Write, ACCEL_CONFIG, I2C_MEMADD_SIZE_8BIT, &temp, 1, 0x10);
}
void BspMpu6050_test(int *x, int *y, int *z,int *t,int *wx,int *wy,int *wz)
{
uint8_t mpu6050_value[2];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XOUT_H,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X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x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YOUT_H,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Y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y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ZOUT_H,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ACCEL_Z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z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TEMP_OUT_H,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TEMP_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t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GYRO_XOUT_H ,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GYRO_X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wx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GYRO_YOUT_H ,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GYRO_Y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wy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GYRO_ZOUT_H,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0], 1, 0x10);
HAL_I2C_Mem_Read(&hi2c1, ADDRESS_Read , GYRO_ZOUT_L, I2C_MEMADD_SIZE_8BIT, &mpu6050_value[1], 1, 0x10);
  *wz =( mpu6050_value[0] << 8) + mpu6050_value[1];

}
void convert(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long b;
b=1;
for(i=0;i<5;i++){
  for(j=0;j<(5-i);j++)b*=10;
  b/=10;
  display[i]=a/b%10+48;
b=1;}}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nitMPU605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i=0;i<100;i++){
  BspMpu6050_test(&x,&y,&z);
  XB+=x;YB+=y;ZB+=z;}
  XB/=100;
  YB/=100;
  ZB/=100;*/
  BspMpu6050_test(&x,&y,&z,&t,&wx,&wy,&wz);
  if(x>32768){flag=1;x=65536-x;}
  else flag=0;
  x*=0.61035;
  convert(x);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x:",2,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4,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x,2,0xFFFF);

  //HAL_Delay(500);
  if(y>32768){flag=1;y=65536-y;}
  else flag=0;
  y*=0.61035;
  convert(y);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y:",2,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4,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HAL_Delay(500);
  if(z>32768){flag=1;z=65536-z;}
  else flag=0;
  z*=0.61035;
  convert(z);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z:",2,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4,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HAL_Delay(500);
  /*if(t>32768){flag=1;t=65536-t;}
  else flag=0;
  t*=0.61035;
  convert(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2,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1,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1,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1,4,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if(wx>32768){flag=1;wx=65536-wx;}
  else flag=0;
  wx*=0.76294;
  convert(wx);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wx:",3,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if(wy>32768){flag=1;wy=65536-wy;}
  else flag=0;
  wy*=0.76294;
  convert(wy);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wy:",3,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if(wz>32768){flag=1;wz=65536-wz;}
  else flag=0;
  wz*=0.76294;
  convert(wz);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wz:",3,0xFFFF);
  if(flag==1)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els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display+3,2,0xFF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t\n",2,0xFFFF);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3);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1|RCC_PERIPHCLK_I2C1;
  PeriphClkInitStruct.Usart16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6CLKSOURCE_D2PCLK2;
  PeriphClkInitStruct.I2c123ClockSelection = RCC_I2C123CLKSOURCE_D2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完整的代码(包含外设,适用于STM32H750)+CubeMX工程放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