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及气体放电管

楼主(2020-08-07):
防护等级高的电路防护方案应用的必然不止一种电子保护器件,通常都是几种电子保护器件串并联一起使用。常见的组合使用有气体放电管加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加自恢复保险丝等。

但是由于气体放电管存在残留电压,如果选择残留电压较高的气体放电管(以满足最高输入电压的1.7倍),气体放电管的点火击穿电压也会很高,这对一些要求保护电压比较低的设备也起不到过压保护作用,为此可以选用残留电压比较低的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串联使用,这样可以降低浪涌电压的门槛,同时气体放电管对压敏电阻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加到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相对变小了)。

此外,由于压敏电阻本身较大的寄生电容,导致它有较大的漏电流,而气体放电管漏电流很小,使得系统几乎没有漏电流。没有瞬变电压时,气体放电管将压敏电阻与系统隔开,使得支路漏电流极低。当过压时,由于放电管发电的压降很低,此时放电管放电,此时主要由压敏电阻起作用。干扰过去后又恢复截止状态将压敏电阻与大地隔开。如果压敏电阻在吸收浪涌能量过程出现短路失效,也可以通过气体放电管隔开。

因此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的串并联应用:
1、应用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串并联,在压敏电阻的V1mA值略大于或等于气体放电管的直流点火电压时,残压将大大降低,而且减缓了压敏电阻的性能劣化。
2、采用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并联,当气体放电管导通后,不但减小了压敏电阻的通流压力,而且缩短了压敏电阻通过大电流的时间,减缓了压敏电阻的性能的劣化,但对残压的影响不大。
3、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串联,由于串联间隙击穿电压在不同操作波形下的离散性,有可能导致保护可靠性的降低或保护失败。但是,气体放电管起到一个开关器件作 用,当没有暂态过电压作用时,它能将压敏电阻与整个系统完全隔离,即没有泄漏电流,同样能减缓压敏电阻的性能的劣化,参数选择得当对残压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