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线的一个PCB布线问题

楼主(2020-08-07):
因为电源线较粗,从引脚出来时会显示错误,想问下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是更改线和焊盘之间的规则还是从引脚处线引出一条细线再变粗。

网友A:
像树的主干和枝干一样,主干放粗,然后到芯片引脚前放一个过孔用细线引出。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B:
从引脚画一根与焊盘一样大的线出来再接粗线,实际电流不大也不用那么粗的线,一般走线不要太近,万一铜皮有一丁点小小的短路,找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C:
可以按第二幅图布线,宽线再靠近引脚一些,条件允许电源线覆铜减小线阻。

网友D:
按规则引最粗的线,然后再慢慢加大就可以了
这倒也不重要,一般MCU的3.3V只要有个0.3mm就可以了,大电流就另外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引脚画一根与焊盘一样大的线出来再接粗线,实际电流不大也不用那么粗的线,一般走线不要太近,万一铜皮有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E:
在电气上,PCB设计中的最小走线尺寸有一个限制,如果设置中的走线尺寸已经最小,那么这就是您可以使用的最小走线尺寸,并且无法减小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