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C51单片机外设的库函数,求共享一下

楼主(2020-08-07):
哪位大神有C51外设的库函数,请共享一下~!
我看到那个库函数里有12864,1302,1602,等等很多外设,,,请大佬们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A:
那些不是什么库,是根据这些器件特性编写出来的代码,建议多练习几次,总结特点,理清差异才能很好的掌握,不要总想捡现成,就算给你你理解不了也会用不好。坛子很多这些例子,完全可以应付你的需求。

网友B:
τ 宝店,都有链接的
不然直接百度,只要是型号对的上的话,改改就能用,问题不大的
LCD的基本套路:
①初始化
②调用显示函数,注意显示的坐标就行

网友C:
论坛上各种例程一大把,自己用心找,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D:
DS1302是一个时钟IC,函数是别人写好的
而12864和1602是显示屏,如果有函数子是别人写好的
1302是固定的一个IC,函数是通用的
而12864和1602实际上指的是屏幕的分辨率,驱动IC不同,函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E(2021-01-08):
现在已经有很多库了,搜索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节能组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