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GPIO_Pin_x的理解

楼主(2020-08-07):
GPIOA -> ODR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这是教学视频里写的
ODR与四个管脚状态进行异或。GPIO_Pin_x不就是代表哪一个管脚吗,还能表示管脚的高低状态?怎么理解这个。

网友A:
ODR是输出寄存器,32位的寄存器。GPIO_Pin_x是对应管脚的位,就是把某个管脚这个位给ODR设置输出状态,还有一个IDR,这是读某个管脚的电平状态。ODR 有0-31个位,GPIO_Pin_0 就是第0位,也就是设置第0位,以此类推。当然,ODR等寄存器还有对应的组,如GPIOA这些

网友B:
GPIOA -> ODR这是一个寄存器。控制GPIO_Pin_x输出高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R是输出寄存器,32位的寄存器。GPIO_Pin_x是对应管脚的位,就是把某个管脚这个位给ODR设置输出状态,还有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A -> ODR这是一个寄存器。控制GPIO_Pin_x输出高低电平的

好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