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大赛第六届温度记录器源程序及赛题

楼主(2020-08-07):
自己写的代码 打算分享出来 虽然不是最精简算法,但是能基本实现赛题要求的功能,仅供参考。和大家一起交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4=P3^3;
sbit S5=P3^2;
sbit S6=P3^1;
sbit S7=P3^0;
sbit DQ = P1^4;  //单总线接口
uchar SMG_duanma[12]={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0XBF};
uchar SMG_pianxuan[8]={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uchar SMG_huanchong[8]={10,10,10,10,10,11,0,1};
uchar SMGTIME_huanchong[8]={2,3,11,5,9,11,5,0};
uchar SMGWD_huanchong[8]={11,0,0,10,10,11,2,4};
uchar DS18B20[10]={0};
int flag,jiange_flag=1,jiange=1,qiehuan=0,cishu;
int miao=50,fen=59,xiaoshi=23,shanshuo,miao_flag,xuhao_flag;
void Delay1ms(int time)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time--)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elay5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6;
        j = 21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8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236;
        do
        {
                while (--j);
        } while (--i);
}
//通过单总线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80us();
                DQ = 1;
                dat >>= 1;
        }
        Delay80us();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DS18B20()
{
        uchar i;
        u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80us();
        }
        return dat;
}

//DS18B20设备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
{
          DQ = 0;
          Delay500us();
          DQ = 1;
          Delay500us();
}
uchar DS18B20_qudong()
{
        uchar low;
        uchar high;
        long temp;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DS18B20(0X44); //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读暂存器
        low=Read_DS18B20();
        high=Read_DS18B20();
        temp=low>>4;
        temp=temp|(high<<4);
        return temp;
}
void AllInit()
{
        P2=0XA0;
        P0=0;
        P2=0X80;
        P0=0XFF;
}
void SEY_SCAN()  //flag相应数字对应键盘标号
{
        if(S4==0)
        {
                Delay1ms(3);
                if(S4==0)
                {
                        flag=4;
                }
                while(S4==0);
        }
        if(S5==0)
        {
                Delay1ms(3);
                if(S5==0)
                {
                        flag=5;
                }
                while(S5==0);
        }
        if(S6==0)
        {
                Delay1ms(3);
                if(S6==0)
                {
                        flag=6;
                }
                while(S6==0);
        }
        if(S7==0)
        {
                Delay1ms(3);
                if(S7==0)
                {
                        flag=7;
                }
                while(S7==0);
        }
}
void zhixing()  //执行键盘的操作
{
        if(flag==4)  //当s4被摁下
        {
                flag=0;
                jiange_flag++;
                if(jiange_flag==2)jiange=5;
                if(jiange_flag==3)jiange=10;
                if(jiange_flag==4)jiange=30;
                if(jiange_flag==5)jiange=60;
                if(jiange_flag==6){jiange_flag=1;jiange=1;}
                SMG_huanchong[6]=jiange/10;
                SMG_huanchong[7]=jiange%10;
        }
        if(flag==5)  //当s5被摁下
        {
                flag=0;
                qiehuan=1;
                ET0=1;
        }
        if(flag==6)
        {
                flag=0;
                if(cishu==10) //只有采集完十次之后 才有效
                {
                        cishu=0;
                        ET1=1; //开始显示温度
                }
        }
        if(xuhao_flag==9)  //摁键无效
        {
                if(flag==7)  //初始化 还原所有参数
                {
                        flag=0;
                        miao=50;
                        fen=59;
                        xiaoshi=23;
                        qiehuan=0;
                        miao_flag=0;
                        xuhao_flag=0;
                        jiange=1;
                        ET0=0;
                        ET1=0;
                        SMGWD_huanchong[2]=0;
                }
        }
}
void JanGe_Display()  //开机默认显示 调整间隔页面 1 5 10 30s
{
        int i;
        for(i=0;i<8;i++)
        {
                P2=0XC0;
                P0=SMG_pianxuan[i];
                P2=0XE0;
                P0=SMG_duanma[SMG_huanchong[i]];
                Delay1ms(3);
        }
}
void TIME_Display()
{
        int i;
        shanshuo++;
        if(shanshuo==41)shanshuo=0;
        for(i=0;i<8;i++)
        {
                if(i==2 | i==5)
                {
                        if(shanshuo<20) //控制两个 - 闪烁
                        {
                                P2=0XC0;
                                P0=SMG_pianxuan[i];
                                P2=0XE0;
                                P0=SMG_duanma[10];
                        }

                        else
                        {
                                P2=0XC0;
                                P0=SMG_pianxuan[i];
                                P2=0XE0;
                                P0=SMG_duanma[11];
                        }
                }
                else
                {
                        P2=0XC0;
                        P0=SMG_pianxuan[i];
                        P2=0XE0;
                        P0=SMG_duanma[SMGTIME_huanchong[i]];
                }
                Delay1ms(3);
        }
}
void WenDu_Display()
{
        int i;
        shanshuo++;
        if(shanshuo==41)shanshuo=0;
        if(ET1==0&&xuhao_flag!=9)
        {
                if(shanshuo<20)
                {
                        P2=0X80;
                        P0=0XFE;
                }
                else
                {
                        P2=0X80;
                        P0=0XFF;
                }
        }
        else
        {
                P2=0X80;
                P0=0XFF;
        }
        for(i=0;i<8;i++)
        {
                P2=0XC0;
                P0=SMG_pianxuan[i];
                P2=0XE0;
                P0=SMG_duanma[SMGWD_huanchong[i]];
                Delay1ms(3);
        }
}
void CaiJi()
{
        if(miao_flag==jiange)  //求余,到达一次设定时间 记录一次
        {
                miao_flag=0;
                DS18B20[cishu]=DS18B20_qudong();
                cishu++;
                if(cishu==10)  //当温度记录到10次停止切换到温度显示界面
                {
                        qiehuan=2;
                        //cishu=0;
                        ET0=0;
                }
        }

}
void Timer0Init()                //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C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0;
}
void Timer1Init()                //5毫秒@12.000MHz
{
        TL1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0;
}
void main()
{
        All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while(1)
        {
                SEY_SCAN();
                zhixing();
                CaiJi();
                if(qiehuan==0)
                JanGe_Display();
                if(qiehuan==1)
                TIME_Display();
                if(qiehuan==2)
                WenDu_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num;
        num++;
        if(num==200)
……………………

6:2015蓝桥杯单片机第六届省赛试题(第七届模拟题)-温度记录器.pdf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可否再分享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