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收发字符串源程序

楼主(2020-08-08):
想要通过串口控制led,但是串口每次中断只能发送一个字符,这样在控制的时候不太容易清楚各个命令是控制哪一部分,所以参考网上的资料,写了个简单的字符串收发函数。本程序的功能是:电脑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后返回给电脑,在发送的时候,需要空两格再输入想要传送的内容,不然的话传输的数据会丢失,因为这个情况不影响串口控制LED,所以就没管了。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2^0;
void Usart_Init()
{
TMOD=0X20;
PCON=0X80;
SCON=0X50;
TH1=0XF3;
TL1=0XF3;
TR1=1;
ES=1;
EA=1;
}

uchar strk[5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unsigned int j;for(i;i>0;i--)for(j=0;j<120;j++);}//延时函数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SBUF=byt;while(!TI);TI=0;}        //串口字符发送函数

void  receivebyte()        /*串口接收函数*/
{
uchar shiftdata;//转移数据变量,将SBUF接收到的数据线存储到这个地方,再转存到数组当中
static uint i=0;

if(RI){
RI=0;shiftdata=SBUF;strk[i]=shiftdata; i++;
if(shiftdata=='\0'||shiftdata=='\n'){i=0;}
      }
}

/*以下是串口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uint k;
while(*string!='\0')
{
sendbyte(*string);delay(100);string++;
}for(k=0;k<50;k++)strk[k]=0;
}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if(strk[2]=='o'&&strk[3]=='n')led=0;
if(strk[2]=='o'&&strk[3]=='f'&&strk[4]=='f')led=1;
if(RI){sendstring(strk);}

}
}

void Usart_o() interrupt 4
{

  receivebyte();

}

网友A:
有人试过吗?为什么我的控制一会有效一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