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湿度一直显示95,温度正常。

楼主(2020-08-08):
做了一个DHT11的温湿度仪,读出的温度正常,湿度一直是95,有没有人知道原因,手上只有一个DHT11模块。怀疑模块有问题,逻辑分析仪显示也是湿度95.

B01011111=95

B01011111=95

湿度一直95,温度正常

湿度一直95,温度正常

网友A:
你的湿度是怎么测试的?放着不动肯定不会变

网友B:
延时调准一下,拉低2ms左右后拉高30us,你拉高时间好像不对看波形

网友C:
没代码,不好分析哪里问题

网友D:
读取回来的电平不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传感器的问题,又买了2个,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这些温度湿度头,最好不要用铬铁焊(用排母插座),温度高,焊三秒即坏,18B20玩坏好多个了,如果真要焊,速度要快;

网友F:
吓一跳,赶紧把我那个焊到板子上又焊下来的ds18b20放到测试仪测了一下,还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