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cannot open init.lua刷完esp8266 nodemcu ,使用esplorer时报错

楼主(2020-08-08):
大家好,哪个大神能教我?
我在刷完esp8266 nodemcu ,使用esplorer时,出现lua:cannot open init.lua, 是什么原因呢?
打开串口,rst nodemcn

PORT OPEN 9600

Communication with MCU..Got answer! Communication with MCU established.
AutoDetect firmware...

Can't autodetect firmware, because proper answer not received (may be unknown firmware).
Please, reset module or continue.
4dH$,

网友A:
没有写代码,新建一个init.lua,写个点灯程序,点击upload上传到nodemcu板子上,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3-18):
引用 网友A:
没有写代码,新建一个init.lua,写个点灯程序,点击upload上传到nodemcu板子上,重启就可以了

小白一个能不能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