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接ch341和sp3232会有冲突吗

楼主(2020-08-08):
麻烦解释一下这东西

网友A:
你这个意思有点像usb hub一样的做端口扩展的意思.如果真的是想做串口扩展的话建议你去找专门的芯片比如MAX14830是Maxim公司的一款四通道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每路UART带有128字先入/先出(FIFO)接收和发送缓存器,以及高速串行外设接口(SPI™)或I2C控制器接口.或者去http://www.wch.cn/网站上找国产的芯片便宜好用.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多串口设备的单片机,成本增加不太多的,开发量小的多了.

网友B:
是否可以尝试模拟串口输出信号

网友C:
不会吧,应该没有冲突

网友D:
用单片机的一组tx和rx同时接ch341和sp3232的tx和rx吗?那是一定会冲突的!

楼主:
试了把sp3232拆下来,,ch341还是用不了,,

网友E:
取决于你对整个系统的策划。

网友F(2020-09-07):
取决于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