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modbus读写通讯超时,请检查通讯参数和地址设置

楼主:
#
50黑币
做modbus485通讯遇到问题读写通讯超时,
请检查通讯参数和地址设置,程序编译可通过,
找不到原因,压缩文件有调试助手,
请帮忙解决使正常通讯,求助。。

网友A(2022-05-15):
程序的地址是4 ,发送的地址也应该是4上面的modebus 地址应该改成4

网友B:
原代码的modbus.c 内的recrc计算方程错了
(原:225行,改:226行)

修改后仿真成功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大概率怀疑是波特率不精准,网上找了很多计算波特率的资料,计算结果都不一样,等空了研究下波特率的计算

网友D(2021-05-21):
您好,通信不上的问题找到了么?

网友E(2020-09-07):
先看看你的485通讯正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别管modbus协议设置是不是正常,先看看底层485是否是通的,用最底层的发送发送一下看看是否正常,是否是4 ...

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G:
先别管modbus协议设置是不是正常,先看看底层485是否是通的,用最底层的发送发送一下看看是否正常,是否是485的线没接对,驱动如果是好的,再看modbus的问题

网友F(2020-08-08):
程序的设备地址是4,调试精灵改为4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