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车载冰箱为什么向下排风?

楼主(2020-08-08):
制冷片制冷。上面进风,下口出风,这种冷却方式和下口进风上口排风(风扇向前排风)哪个好?实验证明,把风扇翻转过来改成从上面圆口出风,整个外壳温度较高。

网友A:
从物理上说,冷空气密度大于热空气,会自动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物理上说,冷空气密度大于热空气,会自动往下降。

可是他这个热风向下排出呢?

网友B:
下口进风上口排风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口进风上口排风更好一些

我也这样认为的呀?可是这个确实是下口排热风,上口进风,曾把它改为上口排风,外壳升温区域明显增大了?是不是和风路设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物理上说,冷空气密度大于热空气,会自动往下降。

可这是强迫风冷散热方式?

网友C:
就像空调,冰箱都有冷热交换的,存在自会有它道理,擅自改变只会适得其反

网友D:
从图看是圆进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看是圆进方出!

对呀!上圆进冷风,下方出热风,按自然对流是逆向了?

网友D:
你没考虑热升冷降?而且进风太大、太快,输出口没啥效果!既要利用“热升冷降”的原理减少风机输送的功率,又要考虑适量的进风通过蒸发板,以达到冷置换的功能,就必须限制进风口的大小!而出口是释放口,要敞开,所以,出口比进口宽,、、、当然,如果你的制冷功率足够大,就不用上小下大,可以一样大!

网友D:
等等~你这个到底是制冷啊还是制热?不过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都有个风压要求,这个就需要”风路"与"制冷(制热)"的功率相匹配,所以对进风口、送风电机有要求!

网友E:
拆开研究研究,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等~你这个到底是制冷啊还是制热?不过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都有个风压要求,这个就需要” ...

产品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呀!我觉得应该上面圆口出热风呀?把风扇翻个个安装,上圆口出风反而不好了:整个黑色外壳都明显升温了!原来下排风只是 下出风口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等~你这个到底是制冷啊还是制热?不过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都有个风压要求,这个就需要” ...

只有把热面的热量散出去冷面温度才较低吧?

网友F:
制冷片制冷,好像是上进 热风,下出来 冷风吧,因为制冷片一面是热加散热器,另外一面是冷加散热器.,
这个与空调风扇外机出热风,内机出冷风,是不一样的原理。

网友F:
其实上是上面散热器散热是 出来热风,理解与上进 热风。

下出来 冷风是: 制冷片里面电子转移把下面的散热器的热量 传递到上面的散热器然后散热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研究研究,改一下

改了出风方向,不行,外壳都热了,还是下出风外壳不热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F:
其实上是上面散热器散热是 出来热风,理解与上进 热风。

下出来 冷风是: 制冷片里面电子转移把下面的散 ...

不可能出来冷风!目的是制冷降温只有把热风排出来里面才能降温和空调的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看是圆进方出!

您怎么看出来是圆进方出的呀?

网友G:
强迫排风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