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6116随机存储器和单片机有何异同点?

楼主:
    最大的不同我感到6116断电就把存储内容丢失了!但它可以完成单片机某些功能:例如使8个LED间隔相同时间依次亮起来再依次熄灭。当然单片机也可完成这个过程,这点来说6116和单片机(某些)可以认为是相同点?
    感觉6116数据的存取很简单呀?设置成“写入”状态,在地址端0001-0101依次输入数据0001,0010,0011,0100,0101后,把存储器设置成“读出”状态就可以看到输出端的LED按0001,0010,0011,0100,0101依次发光(时间间隔可以从振荡频率改变),,,,,,不知单片机是不是按这种模式输入,读出数据的?
我再大胆的下个结论:存储器,单片机,电脑,都是用0和1和电路对话吧?
“数据输入/输出显示”用的是相同引脚,也就是单片机的I/O(双向口线)的意思吧?存储器6116输出节奏是用一定频率的振荡器来控制的,而单片机的内部震荡源
高达10几兆,不知如何改变输出节奏?

网友A(2020-08-09):
你的例子也是程序控制,不过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固定的。这种功能单片机当然可以轻松实现。此外单片机还可以依据内部和外部条件控制输出变化。这是因为单片机的程序具有逻辑功能,例如if...然后...。这种功能你的6116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例子也是程序控制,不过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固定的。这种功能单片机当然可以轻松实现。此外单片机还可以依 ...

单片机功能肯定要比6116强得多,当然承认了。我是不懂两者存储,输出是不是觉有相似性?都有地址和数据,每个地址存储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手动输入数据。按一定节奏输出存入的数据,6116最大的缺点就是掉电失去数据!

网友C:
把两者内部硬件读透就不存在疑惑了,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手册。一切就明白了。

网友A:
6116的功能仅限于输入、输出、存储0和1,至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可以做什么用,都不关6116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 ...

书上的语言很多都是夹生饭!基础知识不行很难懂。难怪有书上说“计算机没有传播任何xx,但他传播了他家乡的语言”。中不中洋不洋的话很是费解(又没有必要的注释),难道中文就表达不清叫读者怎么办吗?外语学院是干什么的?全名学外语劳民又伤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16的功能仅限于输入、输出、存储0和1,至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可以做什么用,都不关6116的事。

输入就是把你要做的事告诉存储器(存起来),输出就是通过引脚的电位变化控制执行机构执行你要的动作。说到底计算机都是用0和1完成的

网友A:
你理解的0和1大概就是开关的通或断、led的亮与灭

网友E:
你这个能放在一起比较的吗?比拿二极管和三极管进行异同比较还更不靠谱。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不开它,只是容量不同,而6116只是单纯一个RAM,并不具有其它的功能,你说的完成8个LED点亮熄灭,6116必须得外接地址等信号,单片IC绝无法完成,而单片机就不同了,可以轻松完成,尤其在复杂有规律的花样下,6116能够点亮的步数已经被限定死了,但是单片机在同样存储容量上却可以显示更多的花样。
单片机断电后的程序能够保存,是因为大家不希望程序丢失而把程序存储在非RAM的存储器上,要是早期的8031外部程序存储器不用27系列的而是用RAM,你还会说单片机和6116最大的不同点是断电能不能保存吗?另外,为了能够保存数据给6116之类的RAM加上备用电池的做法也不少。至于相同点,你干嘛不说它们都是半导体材料组成的呢?
说了这么多,只是表达一点,两者不同类,用处不同,非要进行异同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功能肯定要比6116强得多,当然承认了。我是不懂两者存储,输出是不是觉有相似性?都有地址和数据, ...

      很好奇在论坛有这么多主题帖的还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翻看了一下还真和单片机没啥关系的主题。你知道宾馆宿舍都有房间号,存储器为了能够识别访问,当然也需要地址,而既然是存储器,有数据也不奇怪吧?单片机的程序需要保存,也是需要存储器的,肯定也需要使用到地址和数据,这很奇怪吗?如果说是输出,单片机有时还需要对外部器件(也可能要用到6116)进行访问和数据传输,既然你6116的地址需要外部提供,我主动访问你的单片机不提供地址给6116,我还怎么访问你?
你一直提到6116没法断电保存,既然你一直中意6116这种老器件,那我告诉你,27系列的存储器不怕掉电,什么2716、2732、27256之类的,但是这种器件要擦除就很麻烦,好用的就是EEPROM了,比如2816,这种就可以兼容6116了,只不过现在大家为了节省引脚,已经很少使用这些存储器了。
想学单片机也不是这种学法,单片机的基础教程网上免费的还是很多的,先好好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0和1大概就是开关的通或断、led的亮与灭

难道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能放在一起比较的吗?比拿二极管和三极管进行异同比较还更不靠谱。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 ...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不开它,只是容量不同,”--------这不是相同点吗?
但是单片机在同样存储容量上却可以显示更多的花样。“-------更多和不更多不是相同点吗?
”非要进行异同比较没有任何意义“??-------不敢苟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在论坛有这么多主题帖的还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翻看了一下还真和单片机没啥关系的主题[em0 ...

现在LED数字钟也需要一片电池保存数据吧?单片机的书是不少,复制的也不少!几乎千篇一律!说得明白的确实不多!哪个脚接哪个脚?设置状态怎么设置?程序的0和1往哪加,多高电压?,,,很少有人说清楚?不知为什么?难道是中外语言的差异?翻译是干什么的?最烦书里不中不洋的夹生话!我承认自己基础不行,我也十分反感说了半天都是隔靴搔痒!到关键时欲言又止?
抱歉!说得有些偏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在论坛有这么多主题帖的还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翻看了一下还真和单片机没啥关系的主题[em0 ...

学生问师傅,师傅回答说”看书去“!请问学生是如何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在论坛有这么多主题帖的还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翻看了一下还真和单片机没啥关系的主题[em0 ...

学单片机的学法就是像少儿一样,打开电脑按键?至于为什么?一概别问?^_^

网友B:
我不得不说了!如果书上都能说明白(这就要看作者的对象和写书的水平了),现在99%的学校都是多余的了?!顶尖名校也多是按书上的内容讲吧?创新的有几个?我这不是抬杠!一切都用”看书去“回答,这个网站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F:
早期的确有用这种方式进行程序控制的,而且还是机械的,一个转轮,上面有若干开关,跟八音盒的原理类似。这种编程方式适用于开关逻辑,很难加入计算功能,单片机有计算功能,还有其他外设,功能要丰富很多。

网友F: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直抵计算机编程核心思想,为你点赞!

网友G:
有想法,学习CPU內部运作基楚过程,加入一些功能,讀入讀出RAM,是CPU基楚运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不开它,只是容量不同,”--------这不是相同点吗?
但是单片机在同样 ...

真要这么比较,只能服了你了,前面都说过了,不同类没什么好比较的,就好比问鸡和乌龟有什么异同,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对你的学习进步会有帮助吗?你真正需要学习的是TTL和COMS的差别,串口和并口的不同,RAM、ROM、EPROM、EEPROM等的差异,而不是纠结乌龟和母鸡的异同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LED数字钟也需要一片电池保存数据吧?单片机的书是不少,复制的也不少!几乎千篇一律!说得明白的确 ...

LED数字钟也需要一片电池保存数据---------------------这个不是需要电池来保存数据,而是需要电池来进行不间断的走时,现在的单片机不像以前,不但内部存储空间大大增大,还有能断电保存数据的存储器,完全不需要靠电池来保存数据。
单片机的书是不少,复制的也不少!几乎千篇一律!--------------------------------你说说你看了哪些单片机的书籍?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当然,有些互相复制的也有,毕竟同样的东西基本上也就一个解释,你让人家把1说成高阻态也不可能吧?但没有千篇一律的感觉。
程序的0和1往哪加,多高电压?--------------------能这么问,说明你书没有看到点子上,以前的单片机都是5V供电的,现在有更低的电压供电了,但对高、低电平都有明确的规定。
很少有人说清楚?不知为什么?难道是中外语言的差异?--------------------------难道你都是找外国的书籍来看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生问师傅,师傅回答说”看书去“!请问学生是如何感受?

这个论坛只是单片机爱好者互相交流用的,论坛不是为卖什么开发板而创建的使用交流论坛,论坛和坛友没有承诺教人学单片机,因而基本上只会对坛友学习上进行解惑,而不是手把手从基础教到精通,因此,想学习得靠自己,有点基础了才来问,人家解答了你才会听得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直抵计算机编程核心思想,为你点赞!

我的理解计算机的核心无非就是0和1的组合运用,不就是电位的有无吗!?
运用软件敲键盘充其量叫会用电脑和软件吧?有的软件工程师不认识电阻。不会用万用表,不是耸人听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 ...

我仅仅是希望对89C2051(老掉牙的单片机)能够写入程序和输出程序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能放在一起比较的吗?比拿二极管和三极管进行异同比较还更不靠谱。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 ...

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有P-N结不是相同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得不说了!如果书上都能说明白(这就要看作者的对象和写书的水平了),现在99%的学校都是多余的了?! ...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什么都不懂了,后来无意间看到广告,邮购了一套上、下册的单片机书籍,从此就进入了单片机的自学道路,那时候电脑还未普及进入个人家庭,更不用说上网了,周围也没一个人可以交流的,我完全是靠自己一个人死记硬背那些DPTR、MOV等寄存器名称和汇编语言指令的,到这两年硬逼着自己多看看别人写的C51程序,总算是能看懂并记住一些了,我有学校、老师教吗?你搜索我的帖子看看,我有几个帖子是请教别人的?基本上都是下载别人的程序回复的,下载了程序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和自己的写法有什么不同,这样写好在哪里,这就是学习的一个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 ...

^_^我只柠檬谢谢你的关注和热情了。学习有不同的方法,这里也不是系统专业教学的。但交流总会有些收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 ...

我还没到写复杂程序那一步。也就是鼓捣鼓捣电子元件而已,真的不想利用软件敲敲键盘玩单片机,说实在的我的家底也就是万用表和电烙铁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论坛只是单片机爱好者互相交流用的,论坛不是为卖什么开发板而创建的使用交流论坛,论坛和坛友没有承 ...

多以我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 ...

我不想和复杂的程序,这语言那语言打交道了,就想在单片机各个引脚上做做实验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到写复杂程序那一步。也就是鼓捣鼓捣电子元件而已,真的不想利用软件敲敲键盘玩单片机,说实在的我 ...

一直觉得你的头像很熟悉,仔细搜索了你的帖子,才发现之前就有回复过你。
说实在的,你太轴了,不想敲键盘,总得有个编程器吧?看你之前求89c2051的手工编程,可是那个时序以及所需的时间你能控制得了吗?想要发家致富,总得先买只母鸡然后才能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下去,你仅仅有一个鸡蛋,不靠孵化设备不靠母鸡,自己能孵得出来吗?想玩纯手工输入,各种时序你手工控制不了,还得搭外围电路,纯数字电路就复杂了,而用单片机却很简单,为什么非要抗拒用了单片机的编程器呢?
你家底薄,OK!就算没有坛友物资上的相助,买一片STC89C52RC才多少钱?我搜索了一下,为了方便选用双列直插的,3.33元包邮。给STC单片机下载编程的USB转串口芯片CH340G仅0.95元包邮的(贴片的),而剩下所需的应该很容易找到了吧,只要有电脑写入程序,自己设计一个开发板,用5*4键盘或者8个拨动开关,就可以手工输入程序了,显示可以用多位的数码管或者仅仅只用8个发光二极管,只要有了这一只母鸡,后面就有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了。就算你是用手机上网没有电脑,好吧,找个热心的网友,自己从他那购买写好程序的单片机,运费加一片单片机(二手的也没问题)能有多少钱?如果想直接用那片单片机玩,再外加一片373和6116以及一个电池一个开关,自己的程序保存在6116,原有的编程器程序仍然保存在单片机里不受影响。

网友E:
忘了说,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你想用6116那样输入,最少也得学汇编语言,而不是你想不学就不学的,这和小孩子说赌气话没什么两样,真是这样想就不要满论坛喊着要学单片机了,安心玩你的6116彩灯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直觉得你的头像很熟悉,仔细搜索了你的帖子,才发现之前就有回复过你。
说实在的,你太轴了,不想敲键 ...

谢谢你的回复!没有编程器之前可能有单片机了吧?我这不是抬杠!纯硬件就不能使用单片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没有编程器之前可能有单片机了吧?我这不是抬杠!纯硬件就不能使用单片机吗?

纯硬件就是不能玩单片机,哪怕你只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0或1),也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因为单片机是软硬件结合的东西。如果你过不了软硬件之间的坎,你还是老老实实玩硬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就是不能玩单片机,哪怕你只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0或1),也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因为单片机是软硬 ...

你这话我不太相信!哪个软件不是通过硬件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忘了说,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你想用6116那样输入,最少也得学汇编语言,而不是你想不学就 ...

如果我不违规,还是要喊的。^_^,,,,,,,,,,,,,,,,,“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是吗??不管什么语言都是人为规定的一种规则和方法,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语言?不管你有多少种语言,最终还是用0和1改变电路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就是不能玩单片机,哪怕你只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0或1),也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因为单片机是软硬 ...

“哪怕你只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0或1),也要通过程序来实现”--------------------------这话说的,不敢苟同!

网友D:
比较赞同楼主的思路。
存储器脱离CPU独立使用的事,还真做过,供楼主参考:
97年为某部队做过一个对数性质非线性转换器,由于适时性、速度有要求,如果用单片机转换就跟不上了,所以就用如同楼主说的相类似方式,将转换的数据事先写入了EEPROM,而后用逻辑电路直接读出数。
不过当时仅为了解决速度问题(至少省去了CPU的取指过程)。而楼主的目的,虽然未必不行,但个人认为此处不是太合适的,不如用单片机便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没有编程器之前可能有单片机了吧?我这不是抬杠!纯硬件就不能使用单片机吗?

编程器肯定在单片机之后,以前的单片机需要外接存储器存储程序,程序存储只需对存储器进行操作而不是单片机;现在的单片机已经把程序存储器一起集成到单片机内部了,必须对单片机而不是存储器进行编程了。
我记得不止一次对你说起过外挂存储器,你却无动于衷,说你轴还真没错,不想对单片机直接编程,也不想外挂存储器,就是一直幻想着能对单片机如同6116一样简易的编程,这不是钻进死胡同吗?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可能生产一种单片机来满足你的要求,所以我们只有适应市面上单片机的编程要求,单片机玩的主要是软件而不是硬件,没有脱离得了软件的单片机,你自己考虑清楚你要玩的是6116之类的存储器还是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功能肯定要比6116强得多,当然承认了。我是不懂两者存储,输出是不是觉有相似性?都有地址和数据, ...

RAM6116掉电也可以完全保存数据的加个 大容量电容就可以搞定。

网友H:
有的说的太片面,一直用的RAM 6116可以保存里面的数据的内容。也可以清除里面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较赞同楼主的思路。
存储器脱离CPU独立使用的事,还真做过,供楼主参考:
97年为某部队做过一个对数性 ...

电路的优劣,价格且不谈,我的目的就是先叫简单单片机(手头有89C2051)动起来(写入,读出数据,改变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肯定在单片机之后,以前的单片机需要外接存储器存储程序,程序存储只需对存储器进行操作而不是单片 ...

“编程器肯定在单片机之后”--------应该是这样!我哪懂什么叫“外挂存储器”---对外行尽量不要太专业的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我不太相信!哪个软件不是通过硬件完成的?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独立工作,就说手机,要是没有系统以及软件,别说上网,屏幕上连字都无法显示一个出来。

“哪怕你只想改变一个引脚的电平(0或1),也要通过程序来实现”--------------------------这话说的,不敢苟同!                                     对于这句,应该补充上一点,是输出引脚(实际上我们基本上也是讨论输出)。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可以不通过软件改变单片机的输出引脚电平?单片机是你定制的?你要真这么能,就不会上论坛来询问了,就死死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你也要说出正确的理由来,一句不敢苟同就想盖棺定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较赞同楼主的思路。
存储器脱离CPU独立使用的事,还真做过,供楼主参考:
97年为某部队做过一个对数性 ...

大家都歪楼了,不过你理解错了,楼主现在的思想不是6116能不能离开单片机独立工作(我从来就没说6116离不开单片机,事实上我还一直建议楼主单片机外挂存储器,仅对存储器编程就可以使单片机工作了),而是想玩单片机又不想学汇编语言和C语言,就是不想通过软件控制硬件的方式来使单片机工作,一直幻想着能和6116一样直接手工输入并存储输入的状态然后原样输出。

网友A:
推荐楼主玩玩4017,只需要一个按键就可以控制10个流水灯,比一般单片机还多2个,速度由你控制,还没有掉电的烦恼。玩腻了可以换4060试试。都是纯硬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肯定在单片机之后”--------应该是这样!我哪懂什么叫“外挂存储器”---对外行尽量不要太专业的 ...

单片机外面挂载存储器,这很难理解吗?既然想学,何来的外行?难道不能说高电平、低电平而只能说亮、灭?想玩单片机又把自己抗拒在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推荐楼主玩玩4017,只需要一个按键就可以控制10个流水灯,比一般单片机还多2个,速度由你控制,还没有掉电 ...

楼主并不是要玩流水灯的。
不要误导人,一般的单片机I/O绝对不止8个,扣去速度增减的两个,也不比4017的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肯定在单片机之后,以前的单片机需要外接存储器存储程序,程序存储只需对存储器进行操作而不是单片 ...

6116的存储原理和单片机还是有相似之初的。或者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独立工作,就说手机,要是没有系统以及软件,别说上网,屏 ...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独立工作,”???这话听着矛盾呀?
“你哪来的自信?可以不通过软件改变单片机的输出引脚电平”??软件是什么?恐怕你理解的有误?我理解软件归根结底还是要对单片机电路的某些引脚改变电平(也就是发出指令)按预定的程序运行。这样理解不对吗?没有硬件软件什么也不是!“哪来的自信”?-----归根结底单片机只能识别0和1!为什么不能用0和1和单片机对话?这是基础!效率是另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AM6116掉电也可以完全保存数据的加个 大容量电容就可以搞定。

大电容能保存6116数据?请问多大的电容?^_^还是不能断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论坛只是单片机爱好者互相交流用的,论坛不是为卖什么开发板而创建的使用交流论坛,论坛和坛友没有承 ...

交流有时很困难:提问的要叫解答的明白问的什么(这叫会问),解答的也应该理解要问的问题(这叫会答)否则就是“隔靴搔痒”,很难达到迎刃而解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6116的存储原理和单片机还是有相似之初的。或者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

你要这么说也行,原本单片机就包含RAM的,所以也可以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太小了。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独立工作,”???这话听着矛盾呀?-----------------不矛盾啊,音乐可以保存在CD盘片上,但空白未刻录的盘片绝对放不出音乐来。就以你有点熟悉的6116来说,你要控制彩灯,是不是得先把灯亮的步骤输到6116里面进去?6116是硬件是载体,步骤是软件必须保存在6116上,但是没有输步骤的空白6116绝对没法让灯点亮。哦,我那个漏说了一小句,应该为“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脱离软件独立工作”

软件是什么?恐怕你理解的有误?我理解软件归根结底还是要对单片机电路的某些引脚改变电平(也就是发出指令)按预定的程序运行。这样理解不对吗?没有硬件软件什么也不是!---------------------不理解你要说什么,我之前说的意思是,单片机没有程序进行控制,你是没法逼迫它改变输出引脚的电平的,也就是必须用程序改变输出,必须学习单片机语言才行。至于最后一句话,我们争论的焦点不是软件和硬件谁牛逼吧?我也从来没说过软件不需要硬件支持的,我自始至终的意思是:你想玩单片机,就必须得学单片机语言,不管是汇编还是C。

大电容能保存6116数据?请问多大的电容?^_^还是不能断电呀?---------------------------------电容基本上都会自放电,就连电池也一样,保存时间的长短看6116的耗电及电容(或者电池)的容量,所以有些电路会采用充电电池进行补充充电,并且要注意要和主电源隔开免得倒放电。

交流有时很困难:提问的要叫解答的明白问的什么(这叫会问),解答的也应该理解要问的问题(这叫会答)否则就是“隔靴搔痒”,很难达到迎刃而解的效果。-------------------------------或许是这样,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手工编程,是不想学单片机还是没有条件?现在学单片机的门槛已经很低了,我前面都说了,我一个英语都没学过的也一样学会了单片机,虽说不精,但这个只能怪我没有用心而不是文凭什么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要这么说也行,原本单片机就包含RAM的,所以也可以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太小了。
...

黑白电视,大哥大,黑白胶卷很少人用了,但他们的存在谁也不无法否认!计算计语言有很多种,是不是恰恰说明各种语言都不是唯一的?但归根结底都是用0和1与计算机对话,这点恐怕是唯一的吧?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离开电脑,软件就走不了路了?出门就是高铁飞机(这固然高效),殊不知步行也可以达到高铁飞机的效果!“重走长征路”的实际意义在哪?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历史!黑白电视,大哥大的历史地位是抹杀不了的!多高级的电脑也离不开0和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楼主玩玩4017,只需要一个按键就可以控制10个流水灯,比一般单片机还多2个,速度由你控制,还没有掉电 ...

4017属于数字电路吧?没有按键LED也流动不了!这时就要考虑加个信号源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要这么比较,只能服了你了,前面都说过了,不同类没什么好比较的,就好比问鸡和乌龟有什么异同,这样的 ...

鸡和乌龟都是动物!共同点多了。我这不是抬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 ...

很多师傅就是关键的地方不说!也怪我问的不明白?循规蹈矩往往是科班出身的学者专家的认识方法,我都是些支离破碎的垃圾堆里的东西,难以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例子也是程序控制,不过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固定的。这种功能单片机当然可以轻松实现。此外单片机还可以依 ...

“你的例子也是程序控制,不过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固定的。”---------我可以改变输入,输出的内容呀?只是很费事而已,“写入”,“读出”,应该是基本内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要这么说也行,原本单片机就包含RAM的,所以也可以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太小了。
...

“我自始至终的意思是:你想玩单片机,就必须得学单片机语言,不管是汇编还是C。”-----这话我不认同。既然有多种计算机语言,恰恰说明语言只是工具而已(而且有多种,说明不是唯一!),并不能说明没有计算机语言玩不了单片机。语言只是使用某种规则提高了效率而已。是人为规定的一种和单片机对话的规则,就像英国人用英尺中国人用市尺,,,,,甚至某国王用他的脚长作长度单位!有何不可?甩开语言直接和单片机对话为什么就不行呢?我看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论坛只是单片机爱好者互相交流用的,论坛不是为卖什么开发板而创建的使用交流论坛,论坛和坛友没有承 ...

你说得没错!把论坛作为系统学习的补充有何不可?交流也是一种方式。这里一般说也没有义务和责任,两厢情愿,甚至有消遣的意思。前提是不违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 ...

马云也不是学的经商,华罗庚也没有高学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忘了说,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你想用6116那样输入,最少也得学汇编语言,而不是你想不学就 ...

“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并不绝对吧?我不怕走弯路,我已经走过很多弯路。即使这辈子不会也没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AM6116掉电也可以完全保存数据的加个 大容量电容就可以搞定。

加大电容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电路原理是6116掉电就丢失数据你这是器件固有的性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容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电路原理是6116掉电就丢失数据你这是器件固有的性质吧?

非也!

完全用6116RAM代替2716ROM用,不用擦除ROM每次烧写的烦恼麻烦,用6116方便至极,
是AT29C010A无法 做到的,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站立i的角度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I:
哈哈,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学机器语言。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不是输入的数据。
6116是个存储器件,你写什么数据进去,输出必定还是这些数据。单片机不一样,输入的数据是可执行的,就是说你输入的是一串命令,单片机根据这些命令执行,再输出执行的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黑白电视,大哥大,黑白胶卷很少人用了,但他们的存在谁也不无法否认!计算计语言有很多种,是不是恰恰说 ...

社会在进步,很多旧的已经过时淘汰了,你无法是想要表达既然以前的单片机可以不用电脑,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要是在单片机外面加挂存储器,程序存在存储器上而不是单片机里,那就可以不依赖电脑,可你似乎并未听进去,非要拿现在的单片机用以前的方法来编程。以前出门可以不要手机,现在你试试,没有智能手机出示健康码,你很多地方都进不去。现在的老师是通过微信群和电脑布置作业,你还像以前一样不用手机不用电脑试试你的孩子还能正常学习吗?
你想玩以前的编程方式,像现在的STC单片绝对不适合于你,没有外挂存储器而不用编程器是没法玩转单片机的,这是单片机的设计造成的,你无法更改只能接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始至终的意思是:你想玩单片机,就必须得学单片机语言,不管是汇编还是C。”-----这话我不认同。既 ...

这就是你轴的地方,我知道它们共同点多了去,都是动物怎么会没有相同点呢,但是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你要问大闸蟹和毛蟹有什么区别,人家会正儿八经回答你,你要是问鸡和乌龟有什么区别,别人只会觉得你无聊透顶来搞怪,这不是学习的方向和态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始至终的意思是:你想玩单片机,就必须得学单片机语言,不管是汇编还是C。”-----这话我不认同。既 ...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个只由0和1组成的叫着机器码(机器码是针对单片机的,你给6116输入的不属于机器码而仅是数据,而且你把这组数据输入给单片机,输出绝对会变样,因为输入的是程序而不是数据),但是这样的机器码只能机器能识别,人不但不好识别还容易看错,更是难以解读程序。针对这样的情况,就出现了汇编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码一一对应起来,用的是人类容易理解的词汇,实际上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最后还是会转换成机器码输入单片机,因为单片机仅仅只能识别机器码。汇编语言针对性太强(不同系列型号的单片机汇编语言不同),程序的可读性也不够好,有点像我国各地的方言,于是又有了单片机的C语言,类似于普通话了。
单片机设计就是能够计算、能够控制程序顺序执行或者跳转执行的,它能依据输入的机器码不同执行不同的指令,所以它和存储器最大的区别是,存储器输入的是数据,输出的也是数据,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而单片机输入的就是指令了(它把输入的数据当成指令来用,这是人们特意为它设计的),所以输出绝对不会再是输入的数据,就好比你让打印机打印 2+3= ,打印机只会打印出 2+3= ,但你在计算器上输入 2+3= ,它只会显示5一样,不同类的东西结果是不同的。
另外一点,上面说的机器码,你可能会认为我不需要学汇编语言只要机器码输入就能玩单片机,这个想法也是错的,什么样的机器码能够控制P1口的输出11110000?这你绝对不知道,你也别指望给单片机输入11110000它就能输出11110000,实际上机器码就是单片机语言的一种,汇编只是一一对应方便阅读,而不是说汇编语言是机器码的单片机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没错!把论坛作为系统学习的补充有何不可?交流也是一种方式。这里一般说也没有义务和责任,两厢情 ...

所以最基础的知识得靠自己学,不要没有一点基础就问比较高层次的东西。

“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并不绝对吧?我不怕走弯路,我已经走过很多弯路。即使这辈子不会也没什么!--------------------这个是绝对的

加大电容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电路原理是6116掉电就丢失数据你这是器件固有的性质吧?----------------------加电池就行,加电容也不是不可取,掉电会丢失数据并不表示不能加装后背电源来保存数据,因为6116的静态耗电不大,完全行得通。实际上就算ROM和EEPROM不怕掉电,也是有个理论上的保存时间,并不是绝对的长久保存。

回帖被删了几次,自觉没有涉及xxxx行为,最多也就说你轴,一根筋的意思,没有骂人的意思,版主也未就删帖情况作出说明,全程都是在争辩单片机上的事情,不明就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学机器语言。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 ...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不是输入的数据。”----这话挺有意思?输出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不一样?是不是“语言”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的说的太片面,一直用的RAM 6116可以保存里面的数据的内容。也可以清除里面的内容。

重新输入不就把原来的数据覆盖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 ...

“因为输入的是程序而不是数据”-----------这话怎么理解?程序就是数据的组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 ...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这样说我的想法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呀?难道现在的单片机从硬件讲不能接受0和1了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忘了说,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你想用6116那样输入,最少也得学汇编语言,而不是你想不学就 ...

    “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现在基本可以这样说,但也不排除例外。从数字电路硬件基本原理的角度去看看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就真的不行吗?当然这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我理解的也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不成系统,所以障碍很大。
    从最简单的单片机程序(0和1)输入,输出这个过程难道就没有一点希望吗?
    按电路图连接元件我自认为没问题,如果有人不厌其烦的告知写入时各脚电位如何设置,如何固定输入的数据;输出时各引脚社置成什么状态,我想我还是能明白如何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硬件是软件的载体,但不表示承载软件的硬件可以独立工作,就说手机,要是没有系统以及软件,别说上网,屏 ...

“不通过软件改变单片机的输出引脚电平”------------现在大概一般可以这样说。但这绝不是唯一的方法。数码开关可以轻而易举的半岛的,难道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学机器语言。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 ...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不是输入的数据。”---------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信心!不管输入,输出一样不一样,总能输出了就是进步!关键是怎么输入(如何操作?)怎么变成输出状态?,各脚电平如何设置?这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歪楼了,不过你理解错了,楼主现在的思想不是6116能不能离开单片机独立工作(我从来就没说6116离不 ...

“就是不想通过软件控制硬件的方式来使单片机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要这么说也行,原本单片机就包含RAM的,所以也可以说6116是单片机的一个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太小了。
...

“我之前说的意思是,单片机没有程序进行控制,你是没法逼迫它改变输出引脚的电平的,也就是必须用程序改变输出,”-------------------------未必是这样吧?单片机输出引脚电平的改变当然是由程序控制的,怎么控制的?还不是改变引脚电平实现的嘛?引脚电平的改变可以自动(由程序完成)为什么就不能手动完成?不谈繁琐程度,只说手动能不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不是输入的数据。”----这话挺有意思 ...

你可以这么认为,因为这是设计定死的,所以你说不学单片机语言会让它有对应的输出吗(是对应不是相同)?
重新输入不就把原来的数据覆盖了吗?--------------在相同的地址上重新输入就是覆盖了。

程序就是数据的组合吗?------------------程序在转换成机器码后,你可以看成是一堆数据的组合,只是这个组合不能被打乱和更改,否则会发生意料不到的各种错误。

这样说我的想法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呀?难道现在的单片机从硬件讲不能接受0和1了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说的是以前,所以你的想法早就没用了,就拿最常见的STC单片机来说,它是通过串口下载的,编程总共就两根数据线,你还能按6116那样对它进行编程吗?正视坛友们的劝吧,不要沉迷于自己错误的执着。

  “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机语言的”-----现在基本可以这样说,但也不排除例外。从数字电路硬件基本原理的角度去看看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就真的不行吗?当然这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我理解的也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不成系统,所以障碍很大。  -----------------------绝对无法躲过单片机语言的,这点你无须再争辩,否则只能被人看着争论2+3=9那样让人不愿帮你。

从最简单的单片机程序(0和1)输入,输出这个过程难道就没有一点希望吗?---------------机器码输入也只能是老式的单片机或者外挂存储器才行,而且你这机器码从哪来的?还不是需要学习单片机语言得出该用什么样的机器码。无论如何,想玩单片机,编程器和单片机语言是缺一不可的,再固执下去,只会让坛友们反感,自己不懂还非要坚持错误的看法。

现在大概一般可以这样说。但这绝不是唯一的方法。数码开关可以轻而易举的半岛的,难道不是吗?------------------既然如你所说,你怎么不办到?你这和一个没有任何生物学、遗传学知识的连公鸡都不认识的,却要坚持让公鸡下蛋的人没什么区别,虽然话重了点,比喻却刚好。

“就是不想通过软件控制硬件的方式来使单片机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早就确认过绝对不可能了,你非要这么坚持,建议你删除这几个帖子,自己潜心静气去研究一辈子,不要来浪费坛友们的时间和精力了。你用复印机复印一张资料,还得开启复印件电源,设定张数和对比度,最后按压复印按键才能复印出来,这个流程有的可以省略,但是按压复印按钮还是得做的,你现在就想把资料放上去,不按按键让复印机复印,这不是为难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116的功能仅限于输入、输出、存储0和1,至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可以做什么用,都不关6116的事。

单片机虽然功能强大但它也是用0和1控制执行电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0和1大概就是开关的通或断、led的亮与灭

难道不对吗?
愿闻高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告诉你,我只是一名职高毕业的,学的完全是不涉电的,当初在乡下上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英语也就 ...

你能告诉我怎么做,足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学机器语言。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 ...

抱歉,“机器语言”我还真不清楚!就是用0和1(电位的高低有无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歪楼了,不过你理解错了,楼主现在的思想不是6116能不能离开单片机独立工作(我从来就没说6116离不 ...

“而是想玩单片机又不想学汇编语言和C语言,”---你理解的完全正确!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性!从网友回复来看是可能的(不管效率和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 ...

“实际上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最后还是会转换成机器码输入单片机,因为单片机仅仅只能识别机器码。‘--------------这不结了吗?我直接用机器码不可以吗?也就是我理解的单片机只能识别0和1.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 ...

直接给单片机输入机器码(我理解就是0和1)不可以吗?苦于不会设置各引脚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以最基础的知识得靠自己学,不要没有一点基础就问比较高层次的东西。

“学单片机肯定是避免不了单片 ...

”不要没有一点基础就问比较高层次的东西。“
------------基础是什么?高层次又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非常有想法,思维独特,很有创新潜力。只是基础知识的书读少了。如果你能读通任意一款单片机,以及6116 ...

6116基本会用了呀?地址端,数据端,写入/输出的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两者内部硬件读透就不存在疑惑了,

弄透我就不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比较赞同楼主的思路。
存储器脱离CPU独立使用的事,还真做过,供楼主参考:
97年为某部队做过一个对数性 ...

单片机功能当然要比6116多得多了,关键我不会用~^_^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能放在一起比较的吗?比拿二极管和三极管进行异同比较还更不靠谱。
单片机里面都包含有RAM,并且离 ...

人机对话归根结底是用0和1对话,这样看没问题吧?我的想法不就是绕过这语言那语言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 ...

“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您的意思是不是现在的单片机通过各种语言转化成0和1和电路对话?也就是说单片机依旧是只认识0和1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学机器语言。
单片机是可以像6116这样输入数据进行编程的,但是运行起来后输出的 ...

机器语言或称为二进制代码语言,计算机可以直接识别,不需要进行任何翻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来说一下单片机语言的简单由来,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人们把这 ...

”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如您所说,能叫89C2051完成的6116的功能也可以呀?怎么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单片机只能接受0和1,也就是你上面6116所输入的那样,“-------------------如您所说,能叫89C20 ...

都懒得回复你了,还翻老帖出来顶。
“如您所说,能叫89C2051完成的6116的功能也可以呀?怎么接线?”---------我只是说,单片机可以接受0和1 ,并不是说可以完成6116的功能,单片机内部有少量的RAM,可以存储以及读取数据,断电不能保存。另外,虽然单片机可以完成RAM的存取,但是你绝对无法像6116那样对单片机片内的RAM进行存取操作,必须使用程序。
既然回复了,也就一起再次给你泼冷水。
“这样说我的想法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呀?难道现在的单片机从硬件讲不能接受0和1了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学了汉语拼音的26个字母,就会英语了吗?同样是0和1组成的程序,各种单片机的运行结果都会不一样,更何况你那还只是数据而不是程序,单片机能接受0和1,但你不学单片机语言有什么用,难道你学了汉语拼音就可以去考托福了?
“现在基本可以这样说,但也不排除例外。从数字电路硬件基本原理的角度去看看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就真的不行吗?当然这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我理解的也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不成系统,所以障碍很大。”---------------绝对没有意外,不要存侥幸心理,数字电路和单片机还是完全不同的,你认识的26个拼音在英语上读音和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从最简单的单片机程序(0和1)输入,输出这个过程难道就没有一点希望吗?”-----------想要输入什么输出是什么绝对不可能,这个我和坛友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再喋喋不休只能体现你是不可救药之人。
“现在大概一般可以这样说。但这绝不是唯一的方法。数码开关可以轻而易举的半岛的,难道不是吗?”------------都说了绝对不可能,你加拨码开关,只是强行改变单片机的引脚电平,极有可能造成单片机烧毁。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信心!不管输入,输出一样不一样,总能输出了就是进步!关键是怎么输入(如何操作?)怎么变成输出状态?,各脚电平如何设置?这是关键!”------------死了这条心,想要单片机输出,不是随便编一组数据进去就行,那是需要特定的程序,所以说学习单片机语言是必须的。
“就是不想通过软件控制硬件的方式来使单片机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我的回复是绝对不可能!
“未必是这样吧?单片机输出引脚电平的改变当然是由程序控制的,怎么控制的?还不是改变引脚电平实现的嘛?引脚电平的改变可以自动(由程序完成)为什么就不能手动完成?不谈繁琐程度,只说手动能不能?”------------我说得没错,你就喜欢和人争论类似于2+3=9之类的问题,单片机需要程序才能运行,这是特意设计的,也是大家的共识,它的引脚电平的改变只能是由程序来进行,手动想由硬件来进行改变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能告诉我怎么做,足以!”------------------真要想学单片机,必须学会一种单片机语言,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汇编语言,这个和机器码有对应的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性!从网友回复来看是可能的(不管效率和其他)”-----------那是坛友没有理解你另类的想法,再次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学单片机语言你最多只能依靠坛友们给出的一些机器码编程进去,那就不是玩单片机了,你要捕鱼的方法坛友们会帮助你,但是要是你一直找坛友们要鱼吃而自己不去捕,你觉得会怎么样?
“这不结了吗?我直接用机器码不可以吗?也就是我理解的单片机只能识别0和1.”------------1:单片机必须编程,所以你说的不用编程器是不可能的。   2:你不学单片机语言,会知道什么样的机器码才会让单片机输出吗?自己想玩单片机,不可能一直让坛友们给你提供机器码,而且你这样也不算数玩单片机。
“基础是什么?高层次又是什么?请举例说明。”-----------有谁一直在说什么“固定下来”?还有关于地址等的理解,这些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你想玩单片机,不会是连单片机的一些基本知识都不想去了解吧?
“您的意思是不是现在的单片机通过各种语言转化成0和1和电路对话?也就是说单片机依旧是只认识0和1”-------------是这样,但不表示你随意输入一些数据就可以让单片机进行输出,如同上面的比喻,认识26个拼音,不一定懂得读26个英语字母,更不表示会说、写英语以及对话了,这涉及的就是单片机语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都懒得回复你了,还翻老帖出来顶。
“如您所说,能叫89C2051完成的6116的功能也可以呀?怎么接线?”--- ...

以下的话是对网友说的,楼主请当我是透明的。
哥们,你就不要再和楼主讨论这个问题了,楼主在单片机领域的境界比你我都高的,你应该是用C语言的,我是用汇编的,楼主只要0和1就能操作单片机了,对于可编程器件不编程就能进行操作的,目前,在半导体行业属于第一人。
楼主的8051单片机也是一种新型单片机:只要0和1就可以操作的操作了,完全不用去看数据手册,也不用管他硬件是什么,以前你要几十上百行代码的,现在只要0和1(楼主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心“0和1”要读重音!!!!)就可以操作……
如果你认真看过,你就会发现:
1:楼主自学(和网友抬杠)单片机近两年,竟然一直都没有提到过时钟,很显然,楼主的单片机是不用时钟的
2:楼主愿意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跟传统单片机对抗,说明楼主已经新研发了一种新型的8051单片机
3:楼主到现在还不知道“烧录”和“编程”这两个东西的区别,你觉得还有必要讨论吗?
像这种帖子,就当自己是吃瓜群众,看看就行了,不要再回复了,你一回复了,没有什么攻击性语言的话,管理员就得通过,一通过了,这种没有意义的帖子就会排到前面来了,就会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帖子挤下去了
我以前是在网上求问题找到这的,现在也算是回报社会,能帮就帮了。对于这种帖子,看看就行,让它自己沉下去就好了,你就当是去看广场舞:我很反感广场舞,但我喜欢看那么几眼,看看人家丑态用以提醒自己:我可不要变成那种样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