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制作乒乓球电子计分器!

楼主(2020-08-08):
本人非常爱好乒乓球。
自己有个乒乓桌子。
为了方便自娱自乐,需要一个电子计分器,但本人只是个电子门外汉,
需要高手大哥能够给一个方案设计,本人动手能力还算可以,一边学习了单片机,一边又有实用价值:
要求 :
1、平时能够作时钟显示用
2、按键切换计分功能
   计分时,按左键上+1,按左键下-1,按右键上+1,按右键下-1,中间键复位,计分显示双位

网友A:
要显示时间,肯定4位数码管咯。写个数码管驱动,然后时间呢要一个实时时钟电路1307/1302等等,I2C驱动或者变种spi驱动。按你的方法有5个按键,左上/下,右上/下,复位。嗯用单独IO检测或者AD检测都可以。两种功能,就做个菜单标志,功能1时候执行 刷新,计数,功能2时候 读取时钟,并刷新数码管。。。。时钟校时更简单了,那么多按键,看需要设置吧。有这些需求,自己尝试画出硬件图纸,根据硬件图纸画程序流程图,然后写好各个模块代码。用面包板或者仿真调试,最后画PCB,打样,焊接,上传程序。。调试。。OK

网友B:
看要求构思为8位数码显示前2位显示时间99分钟分割1位接着2位显示甲方得分分割1位最后2位乙方得分,按键为切换键甲乙加减键清零键共8个,平时作为时钟和阳历,要用到时钟模块。

楼主:
感谢上面 两位大侠的回复,懵懂状态中1————————
能否给个设计大概草图?

网友B:
简单的不用时钟模块的也行,电路可参https://ask.csdn.net/questions/1078609,当然你只需要其中的8个按键即可即蓝色总线左边或右边8个独立按键群即可,本例子是时钟,只要添加你需要的切换和计数清零等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