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门磁拆机和维修

楼主(2020-08-08):
盒子就不拍了,和手机包装盒差不多的。打开后,主要就是一个主机和一个感应器,初步感觉是使用磁铁进行感应的。

拿到后就想试试怎样使用,但是发现它怎么也不工作,按键无论怎么按,按多长时间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除了正面的开关外,没有任何其它开关和复位键,所以先判断是内部的电池没有电了。但是接上USB进行充电,指示灯还是没有反应,充了一晚上后,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安装APP也无法连接。于是就想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故障。拆机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平口的小螺丝刀,顺着反面的缝隙,慢慢撬,就可以将后盖分开。它是用胶水固定的,所以会稍微有一点破损,好在胶水用得不多,很容易就拆开了。

主机部分就是一个电池和一个主板,主板由一个庆科的EMW3162模块和底板组成。底板是有按钮、LED灯、几个IC、两个干簧管组成。两个干簧管一边一个,这样无论那边有感应都可以方便接收。

庆科的EMW3162是一个Wifi模块,由一个Wifi模块和一个STM32F205构成。

对于这个Wifi模块的性能,不是太了解。和现在热门的ESP8266相比,初步感觉功耗更低,GPIO更多。更多关于EMW3162的介绍,可以参考官网上的说明。www点mxchip点com/product/wifi_product/33

底板右上角上有两颗IC,mark是LC32A和LC04A,这是TI的逻辑芯片,分别是74LVC32A(两输入与门)和74LVC04A(6反相器)。STM32F205的GPIO足够多了,不太清楚使用这两个芯片是做什么的。

LED旁边是一个不清楚型号的IC(9106B AAHO),感觉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

电池旁边的IC也不太清楚型号(MARK是NXE),感觉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门磁使用了一个4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号称可以连续工作2-3个月。

拆机后,看不出明显的问题,用万用表量电池电压,也是正常的。板上没有找到复位键,不能直接复位。看到电池是带有保护板的,所以先将电池短路,将电压降下来,这样模块就可以复位了。复位后,再次接上USB,这次LED有反应了,看起来是程序死机了,这到底是模块的问题还是内部程序的问题?

再次尝试和APP连接,这次可以正常连上了,APP可以正常显示门磁的状态,可能是考虑低功耗的原因,速度不是太快,大约4-5秒才能将状态上传,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告警(每个月可以免费电话告警30次)。
在功能测试过程中,发现这个智能门磁非常不稳定,测试中又死机好几次,每次都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估计这只是个例吧,如果普遍这样,产品是无法上市的。因为没有卡扣,安装回去就需要使用万能胶什么的,但是又担心装好后再次出问题,所以先用透明胶粘上。

果然不出预料,装好不久就再次死机了,按键和充电又没有反应了,还是等以后在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