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用的单片机]Stduino学习(二十一)共阴型双色LED模块

楼主(2020-08-08):
说明:
双色LED是一种可以显示二色颜色的LED灯,可以有三种状态:灭;颜色1亮;颜色2亮。根据颜色组合的不同,分为红蓝双色、黄蓝双色、红绿双色等等。双色LED常用来指示状态。

两个LED组合起来共有四个脚,而双色LED只有三个脚,这是因为两个LED有两个脚是共用的。共阴型指的是双色LED共用了阴极;反之,如果公用阳极,则是共阳型。
Stduino团队提供的双色LED大小有两种规格:3mm5mm

实验目的:
利用单片机控制双色LED。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共阴型双色LED模块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int redPin = 9;
int bluePin = 10;
int val;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redPin,OUTPUT);
    pinMode(bluePin,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for(val=0;val<256;val++)
    {
        analogWrite(redPin,val);
        analogWrite(bluePin,255-val);
        delay(5);
    }

    for(val=0;val<256;val++)
    {
        analogWrite(redPin,255-val);
        analogWrite(bluePin,val);
        delay(5);
    }

}

实验效果: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GDB调试
    封装库下载安装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中英文模式
    UTF-8\GBK编码格式
    代码快速格式化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点击图片上水印显示的网址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Stduino UNO&Nano
    Nucleo 144 boards
    Nucleo 64 boards
    Nucleo 32 boards
    Discovery boards
    Eval boards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Generic STM32F0 boards
    Generic STM32F1 boards
    Generic STM32F3 boards
    Generic STM32F4 boards
    Generic STM32H7 boards
    Generic STM32L0 boards
    3D printer boards
    LoRa boards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Garatronics boards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

网友A:
这个怎么样?有人试过吗?我就卡在keil的各种外设的设置一直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样?有人试过吗?我就卡在keil的各种外设的设置一直没搞懂!!

您好!如果您对我们软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下载试试哦(用了都说好,哈哈,开个玩笑),完全免费的,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样?有人试过吗?我就卡在keil的各种外设的设置一直没搞懂!!

用过的都说好,能够让开发者更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