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按键扫描延时问题

楼主(2020-08-09):
以下是吴鉴鹰单片机课程里的按键扫描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Key_Temp,Scan_Code,Temp_Code;
   P2 = 0XF0;
   Key_Temp = P2;
   if((Key_Temp&0xf0)^0xf0)     //0XE0 0b1110 0000 & 0b1111 0000  --0b1110 0000 ^0b1111 0000= 0b0001 0000
   {
       Scan_Code = 0xfe;  //0B1111 1110
    while((Scan_Code&0x10) != 0x00) //0XFE = 0B1111 1110  0B1111 0111
    {
         P2 = Scan_Code;
   if((P2&0XF0)^0XF0)
   {
        Temp_Code = (P2&0XF0)|0X0F;//1101 0111 &0x f0 = 0b1101 0000 |0x0f = 0b1101 1111 ~0b0010 0000
     return((~Temp_Code)+(~Scan_Code));
   }
   else
   {
       Scan_Code = (Scan_Code<<1)|0X01;// 0b1111 1110 <<1 = 1111 1100 | 0000 0001 = 1111 1101
   }

      Delay(10);  这里不明白

    }
   }
   return(0);
}
视频里说硬件响应需要时间,这里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延时。

网友A:
为了可靠判断键是否按下。

网友B:
这段小延时在1T单片机才有意义,普通12T单片机就可有可无,不影响端口电平识别。

网友C:
Delay(10);  说的是延时时间量,视频里面还有说延时消抖,可能你没注意到,可以重新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消抖用的.
因为按键按下后松开,电平其实是有高低波动的.
Delay(10)就是为了漏掉低的波动

网友E:
为什么你非的用延时呢? 用定时不好么?   延时你只能在哪里傻等  定时还能做其他的啊

网友F:
按键消抖,避免程序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