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wip连接无反应

楼主(2020-08-09):
1、如果开始的时候服务器是开启状态,那么所有状态都正常
2、如果服务器关闭后,lwip连接断开,然后服务器开启,lwip重新创建tcp,会出现连接无反应,状态一直是23、这情况也会出现在从一开始服务器就关闭,然后等重连几次后开启服务器,也会出现连接无反应
4、代码都走到了重连地方
代码:
cpcb = pCon->cpcb;
if( isErrorState(cpcb->state) || pCon->lastSendStatus==0 )//
{
        pCon->isConnected = 0;

        if( time - pCon->connectTime > 10000 ) //等10秒
        {
                pCon->connectTime = time;
                pCon->lastSendTime = time;
                pCon->lastSendStatus = 1;

                tcp_close(cpcb);

                if( isDebug ) printf( "reconnected: %d, %d\r\n", cpcb->state, getActivePcbCount() );

                pCon->cpcb = TCP_Client_Init( pCon, getLocalPort(), 0, pCon->ips[0], pCon->ips[1], pCon->ips[2], pCon->ips[3] );
        }
}

struct tcp_pcb * TCP_Client_Init( Con *pCon, u16_t local_port, u32 remove_ip, 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u8 t;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tcp_pcb *tcp_client_pcb;

        err_t err;

    if( remove_ip==0 )
        IP4_ADDR(&ipaddr,a,b,c,d);           //服务器IP地址
    else ipaddr.addr = remove_ip;

        tcp_client_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
    if (!tcp_client_pcb)
        {
        trace( "tcp new null\r\n" );
                return NULL;
        }
    pCon->cpcb = tcp_client_pcb;

    tcp_client_pcb->flags |= (TF_NODELAY);
    tcp_client_pcb->so_options |= SOF_KEEPALIVE;
    tcp_client_pcb->nrtx = 0;

        err = tcp_bind(tcp_client_pcb,IP_ADDR_ANY,local_port);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本地ip地址在LwIP_Init()中已经初始化*/

    if(err != ERR_OK)
        {
        tcp_close(tcp_client_pcb);
        trace( "tcp bind error\r\n" );
                return NULL;
        }
        if( ERR_OK != (t = tcp_connect(tcp_client_pcb,&ipaddr,pCon->port,TCP_Connected)) )
    {
        if( isDebug ) printf( "connect error: %d\r\n", t );
    }

        tcp_recv(tcp_client_pcb,TCP_Client_Recv);                                 /* 设置tcp接收回调函数 */
    tcp_err( tcp_client_pcb, tcp_error_callback );

    return tcp_client_pcb;
}

网友A:
不是很懂你说的问题
tcp思路
①初始化lwip
②建立tcp服务器或者客户端
③建立tcp连接(三次握手)
④循环发送、接收数据
.
.
最后断开连接(四次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