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触发AO3401 PMOS的问题

楼主(2020-08-09):
我是STC15W201S触发PMOS来控制12V的通断 电流很小参考了别人的电路,发现在PMOS里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
1是为什么要加个二极管在S和D之间
2是为什么在S端要接一个1K到G端?
3是导通后怎么关短?跟NMOS一样 G端高低电压就行?
不能跟NMOS一样 不要电阻 不要二极管就可以实现通断?

楼主:
有大神解释解释吗

网友A:
1.不能直接用MCU的IO口触发PMOS管来控制大于芯片ACC电压的通断,要加隔离,否则有烧坏芯片的风险。
2.S和D极之间的二极管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由制造工艺产生,非刻意添加。
3.S端到G端接电阻是提供VSG压差和结电容充放电通路。
4.VGS大于阈值电压VGS(th) MOS管导通,VGS小于阈值电压VGS(th) MOS管截止。此管阈值电压约1V,VGS大于2.5V可以接近饱和导通。

网友B:
1. 加二极管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mos;2. 加1k电阻是让G的默认电平为高,PMOS截止,避免G未给信号时PMOS不稳定;3. G拉低PMOS导通,G拉高PMOS输出关断。鉴于你用5V单片机控制12V的通断,建议引入一个NMOS来控制PMOS。

网友C:
你需要先弄清楚,MOS管的原理及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加二极管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mos;2. 加1k电阻是让G的默认电平为高,PMOS截止,避免G未给信号时PMOS不稳 ...

我去 完全理解 用NMOS来控制PMOS的G脚与地的导通来实现PMOS的开断!谢谢
正常情况是断开 就是NMOS导通让PMOS的G脚没有电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直接用MCU的IO口触发PMOS管来控制大于芯片ACC电压的通断,要加隔离,否则有烧坏芯片的风险。
2.S和D ...

大于2.5V的话可以直接给5V吗?我打算用AO3401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 完全理解 用NMOS来控制PMOS的G脚与地的导通来实现PMOS的开断!谢谢
正常情况是断开 就是NMOS导通让P ...

是的,NMOS导通,则PMOS的G为低电平,则PMOS导通,供电则开始了,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