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用的单片机]Stduino学习(二十二)倾斜开关模块

楼主(2020-08-09):
说明:
倾斜开关可以依据模块是否倾斜而输出不同电平信号。其内部带有一颗滚珠,因此可以监测倾斜情况。当开关高于水平位置倾斜时开关导通,低于水平位置时开关断开。

实验目的:
利用倾斜开关控制板载LED。

器材:
Stduino UNO/Nano;杜邦线;倾斜开关

电路连接:

代码展示:
const int BUTTON = 8;
const int LED = 13;
int value;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BUTTON, INPUT);
    pinMode(LED, 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value = digitalRead(BUTTON);  // 读取倾斜开关

    if(value){
        digitalWrite(LED, LOW);// 开关倾斜,LED小灯点亮
    }else{
        digitalWrite(LED, HIGH);// 开关直立,LED小灯熄灭
    }
    delay(100);
}

Stduino IDE是一款面向32位处理器快速入门学习的集成开发平台,目前已经支持Arduino_Core_STM32框架,集聚快捷、高效、免费、开源、易得于一身,软件还集成了GDB调试功能。IDE当前支持的功能有:

    GDB调试
    封装库下载安装
    代码自动补全提示
    中英文模式
    UTF-8\GBK编码格式
    代码快速格式化
    SWD\串口程序下载&调试(已验证)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USB HID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ple DFU2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MassStorage程序下载方式(待验证)

更多功能细节请点击图片上水印显示的网址进行了解

已经支持的芯片&板型列表:

    Stduino UNO&Nano
    Nucleo 144 boards
    Nucleo 64 boards
    Nucleo 32 boards
    Discovery boards
    Eval boards
    STM32MP1 series coprocessor boards
    Generic STM32F0 boards
    Generic STM32F1 boards
    Generic STM32F3 boards
    Generic STM32F4 boards
    Generic STM32H7 boards
    Generic STM32L0 boards
    3D printer boards
    LoRa boards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boards
    Generic flight controllers
    Garatronics boards
    Midatronics boards

更多功能集成正在进行中~

网友A(2021-02-27):
这种方法非常的不稳定,要用定时器扫描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