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if循环问题

楼主(2020-08-09):
void main()
{
jdq=0;
LK1=k1;
delayms(4);
K1=k1;
if((LK1==1)&&(K1==0)&&(F1==0))
{
F1=1;
jdq=1;
delayms(10);
}//检测k1是否转动,转动F1=1
}
如上程序,这个if程序第一次可以进,程序里面有F1=1了,但是后面还是会一直进入这个程序,是不是if里面的条件我这边编写错误?

网友A:
缺少主循环约束
void main()
{
        while(1)
        {
                jdq=0;
                LK1=k1;
                delayms(4);
                K1=k1;
                if((LK1==1)&&(K1==0)&&(F1==0))
                {
                        F1=1;
                        jdq=1;
                        delayms(10)
                }//检测k1是否转动,转动F1=1
        }
}

网友B:
你在判断前面,加个打印,把所有变量都打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被改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判断前面,加个打印,把所有变量都打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被改写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main函数运行完之后会软启动,然后所有变量都重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main函数运行完之后会软启动,然后所有变量都重置了

厉害了。。。

网友D:
芯片一直在复位啊

网友E:
没有循环语句啊,主函数不死循环,你这等于无限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一直在复位啊

是的,忘记这个了,我还以为一直会在主函数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循环语句啊,主函数不死循环,你这等于无限开机

是的,后面发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