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控制数码管位码问题

楼主:
#
20黑币
74HC595控制数码管位码,单片机P2控制断码,P10(11脚)P11(12脚)P12(14脚)595功能脚连接,数码管2个4位公阳,单片机 STC89C52。
想过很多程序都无法实现,不是重影就是在单个数码管上显示或乱码,,就是想操作595让它工作,想要实现的功能是【时钟】不带实时时钟芯片,单片机定时器完成。无奈自己刚接触一段时间技艺不精。希望各位大神帮助 给予学习 不胜感激!!!

最佳答案

网友A(2021-01-04):
建议检查一下线路的连接,因为74HC595控制数码管位码这一系列型号都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刚开始就想你所说的一样,逻辑思维不清晰,导致无法完成自己想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醒! ...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51单片机,就卡到了51单片机HC595底层驱动如何写,看了您的帖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不知可否分享一下您的代码
[em02

网友C(2020-08-10):
多谢大神,经过你的程序自己有完成了,好多自己之前无法完成的效果,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逻辑混乱!
1、一个完整的数字,需要你扫完8个全部的段,如果你才扫完3个段,这时发生了改变时间的事件( ...

是的刚开始就想你所说的一样,逻辑思维不清晰,导致无法完成自己想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D:
逻辑混乱!
1、一个完整的数字,需要你扫完8个全部的段,如果你才扫完3个段,这时发生了改变时间的事件(时间中断),即显示的数字改变了,而你却继续扫描作下的5个段。这时前3个段的数据是原来的,后5个段的数据是新改变的,显示明显就不对了。也就发生了乱闪。我猜每次变秒时,你的显示都会乱闪一下。
2、hc595的移位,当每间隔一个时间(如4ms)移一次,这样才能让它控制的显示每个段(字)显示一定的时间(4ms),而你一下了就全部分移完了,这样你只能将其中的一个段(字)显示一定的时间,其它的7个段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看。
你还没有真正地理解扫描显示的原理。其它的不合理就不说了。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key_S 15                                        //宏定义短按/消抖(约15ms)
#define key_L key_S*35                        //宏定义长按(约500ms)
#define key_I key_S*27                        //宏定义长按连续+/-间隔(约120ms)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R  = P1^0;    //数据输入
sbit SCK  = P1^1;    //串行移位时钟
sbit RCK  = P1^2;    //锁存器时钟
sbit key0 = P3^5;
sbit key1 = P3^6;
sbit key2 = P3^7;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data dis_buf[]={0,0,0xbf,0,0,0xbf,0,0};//显示缓存

char sec=0,fen=0,shi=12;
uchar num=0,KeySec;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115;y>0;y--);
}
void hc595(uchar Data)//74HC595的数据串入并出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8;i++)        //由高位到低位发送一个字节
        {
                Data<<=1;                //左移一位,最高位溢出到位寄存器CY
                SER=CY;                        //从位寄存器的进位标志位CY读取
                SCK = 0;                        //串行移位
                SCK = 1;
        }
   RCK = 0;                         //锁存
   RCK = 1;
}
void key()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计数变量
        if(!key0||!key1||!key2)
        {
                time++;
                if(time>key_L)//长按有效
                        time=key_I;//连续+/-间隔
                if(time==key_S)//短按消抖
                {
                        if(!key0)//调整时、分、秒
                        {
                                KeySec++;
                                if(KeySec>3)
                                {
                                        KeySec=0;
                                        num=0;
                                }
                        }
                }
                if(time==key_S||time==key_L)//短按消抖或长按连+/-
                {
                        if(!key1 && KeySec!=0)//++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23)shi=0; break;
                                        case 2: fen++;if(fen>59)fen=0; break;
                                        case 3: sec++;if(sec>59)fen=0; break;
                                }
                        }
                        if(!key2 && KeySec!=0)//--
                        {
                                switch(KeySec)
                                {
                                        case 1: shi--;if(shi<0)shi=23; break;
                                        case 2: fen--;if(fen<0)fen=59; break;
                                        case 3: sec--;if(sec<0)sec=59; break;
                                }
                        }
                }
        }
        else time=0;
}

void display(void)
{
        static uchar i=0;
        dis_buf[0]=table[shi/10];
        dis_buf[1]=table[shi%10];
        dis_buf[3]=table[fen/10];
        dis_buf[4]=table[fen%10];
        dis_buf[6]=table[sec/10];
        dis_buf[7]=table[sec%10];

        P2=0xff;                                                //段码消隐
        hc595(0x01<<i);                        //送位码
        if((KeySec==1 && i==1)||(KeySec==2 && i==4)||(KeySec==3 && i==7))
                P2=dis_buf[i]&0x7f;        //送段码加点
        else P2=dis_buf[i];           //送段码不加点
        i++;
        i%=8;
}
void Timer0Init() //2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B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
                display();
                delay_ms(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E0;
        TH0 = 0xB1;
        num++;
        if(num>=50)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