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内钢珠运动测量装置设计 求指导

楼主(2020-08-09):
想请教一下大佬管道内钢珠运动测量装置设计这个题目如何做?它测的是钢珠的数目和钢珠的运动方向以及管道倾斜的角度,那么应该选择哪种传感器和哪种单片机呢?还有就是传感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一星半点的知识,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用,学习的话,传感器应该从哪学起呢?

网友A:
涡流探伤的原理可以试试~~~
矿坛的一个家徒四壁的狂人做了一个简易探伤仪他的传感器原理可以借鉴:

原理比较简单一共三个线圈,原理单片机输出SPWM经过运放输出正弦波驱动一个线圈在要测的材料上产生涡流。

再用两个线圈组成差分结构检测,信号通过两级放大,第一极TL084的三个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第二极再用剩下的那个放大信号接入单片机ADC。

网友B:
可用接近传感器,具体用法可百度,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