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G系列的51单片机做一个带外部触发的倒计时开关,3位一体数码管一个,有4个按...

楼主(2020-08-09):
用STC8G系列的51单片机做一个带外部触发的倒计时开关,3位一体数码管一个,有4个按键控制,分别为设置键、数字加、数字减、小数点显示移位键4个。长按小数点显示移位键关闭数码管显示。通过小数点显示移位键使小数点在个位,以分钟单位倒计时,个位小数点一秒闪烁一次;小数点在十位,以0.1秒单位倒计时;小数点在百位,以0.01秒单位倒计时,求大神们提供方案。

网友A:
按3位一体数码管写的
示例

网友B:
1. 首先调通一个1ms的软件定时器模块;
2. 完成软件按键模块,短按可以用简单IO检测,长按用定时器和IO检测同时完成;
3. 最后以此完成按键功能,长按关机功能,小数点移动和闪烁功能,定时单位改变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首先调通一个1ms的软件定时器模块;
2. 完成软件按键模块,短按可以用简单IO检测,长按用定时器和IO检 ...

谢谢!我试了一下,开一个定时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设置好时间后,然后倒计时运行开始时不是按照我设置的时间运行的,时间好像都是随机的一样,每次都不相同。

网友C:
用按键➕程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一下,开一个定时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设置好时间后,然后倒计时运行开始时不是按照我 ...

那定时器可能没有正常启动,看看定时器的时钟是否打开了,配置的寄存器的值读出来看看,或者用仿真直接看,看看是不是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按键➕程序解决。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