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系列041_超声波测距

楼主(2020-08-09):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系列041_超声波测距 (如下图6所示)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lcd1602.h"

u8 l;
char Leg[15]={"Distance: "};//存温湿度数据

//////////////////////////// 获取超声波数据及转换////////////////////////
void HCSR04_data(void)
{
        int        a = 0;
        a = 5*HCSR04_GetLength() + 3;
    Leg[10]='0'+(a/10);
    Leg[11]='0'+(a%10);
        Leg[12]='.';
        a = a*100;
        Leg[13] = '0'+(a%100)/10;
        Leg[14] = '0';  // '0'+(a%1000) 第四位没获取到,所以只能写入0
}
/////////////////////////// END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84);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GPIOSt_Init();
        lcd_init();

    HCSR04_GPIO();
    HCSR04_TIM2_Config();
    TIM2_IRQHandler();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LClear();
                for(l=0; l<100; l++) delay_ms(5);
                HCSR04_data();
                ShowStr(1, 0, "Kaillen WorkWork", 12);
                ShowStr(1, 1, Leg, 15);
                 for(l=0; l<255; l++) delay_ms(5);

                 uprint(Leg);
                uprint("\r\n控制芯片STM32F401VE_041_L超声波测距仿真开始了。\r\n");

        }
}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6所示)
图6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LCD显示。 (如下图7,8,9所示)
图7

图8
图9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0所示)

图10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1VE_系列041_超声波测距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