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ltium Designer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8-09):
如图画完一个焊盘后它上面是红色的一层,下面是紫色的一层,我想问下是不是紫色的那层是焊盘,画封装的时候右边的尺寸是不是应该填元器件的尺寸资料而不是他推荐的封装尺寸?

网友A:
红色的是焊盘,用推荐尺寸

网友B:
红色为焊盘,尺寸是焊盘的长和宽(方形焊盘)

网友C:
红色为焊盘,因为你右边的尺寸有了,可以实际用测量工具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另外画封装最好按照推荐封装来进行制作,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D:
红色是焊盘,是尺寸。紫色是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是焊盘,用推荐尺寸

意思是焊盘的尺寸用它推荐封装的尺寸是吗

网友E:
红色是焊盘,建议用元器件的尺寸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焊盘的尺寸用它推荐封装的尺寸是吗

是的,一般推荐的封装要稍微大于你的引脚,方便焊接。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调整封装大小,多试试就有经验了,不用怕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