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 MFRC-522 RC522 RFID射频 IC卡感应模块和CH340 51/AVR开发板YL-39连接?

楼主(2020-08-09):
Hi~ o(* ̄▽ ̄*)ブ
我今天买了个 MFRC-522 RC522 RFID射频 IC卡感应模块,请问如何与CH340 51/AVR开发板YL-39连接?

网友A:
该射频模块是SPI控制的,应该是找到单片机的SPI口的引脚与射频模块连接即可,还有电源和地,代码参考:https://blog.csdn.net/zitech/article/details/24135893/

网友B:
除了电源两线外,控制线6根可以与单片机任意IO口连接,用程序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