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形象通俗地讲解一下单片机外扩芯片的“编址”技术。

楼主(2020-08-09):
以下是引用教材上的原文,感觉概念之间的指代关系很乱:
如果某芯片内部还有多个可寻址单元,则编址涉及两方面问题:一个是片内单元的编址,称为片内寻址,由芯片内部的地址译码电路完成,用户只需将芯片自身的地址线与系统的低端地址按位号对应相连;另一个是芯片的片选/使能信号产生问题,称为芯片寻址,由系统的高端地址通过片外译码电路完成。

学习之后有如下问题:
1、什么叫编址?我的片面理解,编址是不是就是给各个外部芯片的引脚(还是芯片内的可寻址单元?这点我很困惑。)制定一套地址,让系统认可?
2、编址产生的外部芯片的引脚地址(或是芯片内的可寻址单元的地址?)和单片机系统内部的地址空间可有何联系?
3、单片机系统的低端地址线是个什么概念?单片机系统的高端地址线又是个什么概念?
4、编址的规则是怎么样的?比如开始地址是多少?为什么开始地址会是这样的?

网友A:
编址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查找到该位置,通俗的比方:你有80元(假设都是“一元”币,现在你可以放在你拥有的口袋中,如果一个口袋规定只能放8张,你需有10个口袋存放,这十个口袋进行编的号就是编址,你拥有的口袋可能在衣服内部,可能在衣服表面,还有可能在你身外的某地方,但你去取出每一个口袋里的钞票会有些方法上的区别,十个口袋的地址可以是0000至1001(二进制),如果更多,需用到的二进制就多,超过8位二进制,就可分高8位地址和低8位地址,为了方便单片机查找,规定地址从0开始,最大可到FFFFH(十六进制),从0开始是电路决定了的,并且要求地址是连续的可以方便访问

网友B:
就两种方法
线选法就是直接以系统的地址作为存储芯片的片选信号,为此只需把高位地址线与存储芯片的片选信号直接连接即可。特点是简单明了,不需增加另外电路。缺点是存储空间不连续
译码法就是使用译码器对系统的高位地址进行译码,以其译码输出作为存储芯片的片选信号。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存储器编址方法,能有效地利用空间,特点是存储空间连续,适用于大容量多芯片存储器扩展。常用的译码器芯片有:74LS139(双2-4译码器)和74LS138(3-8译码器)等,它们的CMOS型芯片分别是74HC139和74HC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