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同一个按键,按下播放音乐再按一次停下,该怎么设置,stm32的

楼主(2020-08-09):
在单片机中,按下一个按键播放音乐,再按下停止播放,想问一下该怎么实现

网友A:
设置个标志位给出几种状态,不同状态对应不同功能

网友B:
很难吗?你不会做一个标记位吗?例如if((key==0) && (flag==0))......else{ flag = 1; ......},给你个思路,后面自己去充实

网友C:
最简单就是给标志位。通过标志位来判断播放和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吗?你不会做一个标记位吗?例如if((key==0) && (flag==0))......else{ flag = 1; ......},给你个思路 ...

不好意思哈,我刚开始自学这个,想问一下用外部中断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个标志位给出几种状态,不同状态对应不同功能

不好意思哈,我刚开始自学这个,想问一下用外部中断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是给标志位。通过标志位来判断播放和暂停

不好意思哈,我刚开始自学这个,想问一下用外部中断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D(2021-01-06):
引用 网友A:
设置个标志位给出几种状态,不同状态对应不同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音乐一定要播放完了,才能执行其他的程序

网友E(2023-03-29):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问题是,音乐一定要播放完了,才能执行其他的程序

我也是想实现你这个功能:同一个按键,按下循环执行一段程序,再按一下暂停或者终止这段程序。不知道楼主现在会了吗,能不能指点指点。stm32.

网友F:
一个播放模式变量,比如mode,0:停止(关机),1:播放,2:暂停。单键即可实现,长按2秒开、关机,短按播放、暂停切换。

网友G:
简单一点就是状态标志位
复杂一点就是有限状态机(也没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