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怎么隐藏pcb线路只打印 丝印和元器件的数值

楼主(2020-08-10):
本来只想打印元器件参数来焊板子 已经隐藏了 toplayer和bottomlayer 但是打印的时候还是会把线材打印出来。

隐藏线路的图片

隐藏线路的图片

打印预览

打印预览

网友A:
在智能PDF层选择时,把不要的层删除

网友B:
转成DXF格式,后用CAD打开,想怎么打印都行

网友C:
在图2中右击选择配置,选择删除不要的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DXF格式,后用CAD打开,想怎么打印都行

我试试,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图2中右击选择配置,选择删除不要的层即可

试过了可以,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智能PDF层选择时,把不要的层删除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