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433m遥控模块的外围电路(0v0)

楼主(2020-08-10):
楼主纯属小白,想做一个433m的遥控小车,于是在τ 宝买了凌承芯的ASK遥控模块—— 灵-R1 和 灵-T1 ,却不知如何用。。。求一个适合这个模块的电路,悬赏88黑币!   提示:简单,较远,多余四路。

模块反面

模块反面

模块正面

模块正面

灵 T1描述

灵 R1描述

网友A:
下了RX的说明书看了一下,RX、TX的电路在datasheet中均有了,每一步RX与TX供电、RX对码,测试D1~D4能电平变换。
RX差扩流输出,TX差按键,其它均没什么可说的。已很简单了。

网友B:
这个模块很好用,有详细资料,对码时只要按2下对码键(VT对GND短路2次也行),然后立即按一下遥控器,这样对码成功。模块预留了对码键位置,可以自己焊接一个5*5贴片轻触开关,4*4或者6*6贴片轻触开关也可以用,不过位置略有欠缺。

网友B:
发射模块焊接要麻烦一些,2.0的间距焊接要小心。按键是对VCC短路发射,略有不足,不过,现在市面上的发射大多是高电平触发发射。我一直在寻找低电平触发发射的发射模块。但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C:
这个是315模块。买个315遥控器就可以。

k/o  接按键  接GND
D3,D2,D1,D0接电阻 接三极管 基极b  ,基极c接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就可以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射模块焊接要麻烦一些,2.0的间距焊接要小心。按键是对VCC短路发射,略有不足,不过,现在市面上的发射大 ...

加9012贴片就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9012贴片就是低电平触发

这样是可以,但毕竟需要增加元件。光耦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增加了元件。我的一个设计使用霍尔元件控制发射器发射,但霍尔开关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效,发射器需要高电平触发。有些矛盾。看来只有增加一只光耦或者9015或者PMOS管做接口才能完成

网友D:
貌似都在说的是纯理论,我上个标准电路图给你,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多此一举,画蛇添足,上面本来已经带单片机的

直接输出接对应的,按键,三极管,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