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带有两路DAC,我需要6路怎么扩展外部DAC呢?

楼主(2020-08-10):
大佬们,现在想用多路DAC解决,网上查了一款AD5676,想用STM32驱动,网上相关电路太少,引脚不太会连接,想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AD5676R英文手册.pdf (865.79 KB, 下载次数: 5)

左边是STM32管脚

左边是STM32管脚

网友A:
用专用的DAC芯片,还可以用4路PWM

网友B:
感觉DAC应用不太多了,成本较高吧!楼上有理,PWM是应用之王道。

网友C:
外接DAC芯片

网友D:
还要看精度 可以接外部DAC芯片

楼主:
大佬们,我想实现精度高一点的输出波形,并且要求每路输出不同的波形,网上查了一款AD5676,但是相关电路太少了,想用STM32驱动,对应接口怎么连接呢

楼主:
大佬们,现在想用多路DAC解决,网上查了一款AD5676,想用STM32驱动,网上相关电路太少,引脚不太会连接,想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E:
你看过这AD5676的价格吗?
我以前用过MCP4725,这个是12位的DAC,精度低一点,价格自然也就低一点了,大概5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过这AD5676的价格吗?
我以前用过MCP4725,这个是12位的DAC,精度低一点,价格自然也就低一点了,大概5块一 ...

AD5676个价格是有点贵,主要看中多通道输出了,MCP4725是单通道输出的吧,如果想输出6路不同波形是不是需要多个MCP4752共同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5676个价格是有点贵,主要看中多通道输出了,MCP4725是单通道输出的吧,如果想输出6路不同波形是不是需 ...

是的,它是单个通道的,你想要多个通道就得要多个
你这个是DIY还是项目,项目的的话,不用自己的钱,那就用AD5676
DIY的话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它是单个通道的,你想要多个通道就得要多个
你这个是DIY还是项目,项目的的话,不用自己的钱,那就用AD ...

感谢大佬的回复。是个项目,相比MCP4752来说AD5676相关电路太少了,,有个参考我还能做做,有些引脚不太会连,大佬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是个项目,相比MCP4752来说AD5676相关电路太少了,,有个参考我还能做做,有些引脚不太 ...

下载英文版数据手册,百度机翻,就能看个大概了,时间不赶的话是可以看得明白的
不过,ADI也是个大公司了,它的数据手册比起TI和PIC之类就差太多了,就是全中文的都看得有点累,还是要靠你自己多调试了

网友F:
您可以使用外部DAC芯片来扩展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