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液晶屏单片机程序,看不太懂那个数组里面的注释,也没有资料

楼主(2020-08-10):
商家给我的程序示例,我看不太懂那个数组里面的注释,也没有资料。求大佬帮我解释一下。我第一次使用这种点阵液晶屏

网友A:
你程序注释里面不是有驱动芯片型号的嘛!  Driver IC: ST7567
去搜索资料,然后慢慢看,看懂一个,其它屏幕的驱动芯片也大同小异!
每个点阵屏都有一个驱动IC来控制屏幕的显示、关闭、显示范围、屏幕起始行等等特性,
这些特新的开启、关闭需要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在程序运行时去配置,就像是贴图中的那个数组,具体每个字节控制的作用,需要个人去查数据手册!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B:
这12个数据,若看不懂,只能先去学习学习英语了,英语注释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注释里面不是有驱动芯片型号的嘛!  Driver IC: ST7567
去搜索资料,然后慢慢看,看懂一个,其它屏幕 ...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2个数据,若看不懂,只能先去学习学习英语了,英语注释说得很清楚了

英语是不太行,不过主要有的是给的缩写,翻译过来多多少少有点偏差。而且我后来核对了手册,发现注释多少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C:
都是牛人,好羡慕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