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3A的直流电动机,最少要用多少号awg线?

楼主(2020-08-10):
估计一般的杜邦线肯定不行,问要用多大截面积铜线,同时问一下杜邦线能分别承受5v和12v多少A电流。

网友A:
0.5到0.8A

网友B:
首先要明白导线的材质,之后可以摆渡导线材质面积与电流的表。

网友C:
同电压没关系,只同电流有关,一般是1平方毫米带3-5A,环境温度不高可承受大一些电流,知道这个你就用查AWG线的股数与每股的直径,数单股面积,后数整根线面积就得到你要的结果
另外电机起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3-5倍,所以这些因素也需算进去

网友D:
要看具体要求,电机长期通电运转的,就要选粗的,感觉AWG18#也可以满足要求了,可以查一下线材规格书;
杜邦线长期通电3A应该不行,短时间通电工作一下可以。

网友E:
24AWG可受3A,一般这以上的就没有问题,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启动啥的。
杜邦线也是有系列规格的,短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线径决定电流(细的电阻大压降大,大电流时发热也大,然后你懂的);耐受电压是外皮的绝缘层决定,不过热(小电流)的情况下短时间杜邦线也可以胜任通常所见各个电压。

网友F:
一条不线两条并着上,实在不行三条,使用时摸摸电线,热就再并一根,做实验哪趁手就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电压没关系,只同电流有关,一般是1平方毫米带3-5A,环境温度不高可承受大一些电流,知道这个你就用查AWG ...

以前装修房子走电线听人说1平方可以带1千瓦电器,跟你说的220v*5a也差不多,如果12v也按5a算,才60瓦就撑不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装修房子走电线听人说1平方可以带1千瓦电器,跟你说的220v*5a也差不多,如果12v也按5a算,才60瓦就撑 ...

那个是按国标要求的电线温度和绝对安全来说的
我用0.375平方的铜带2200W的电磁炉一样的可能正常的使用,但电线表面就是温温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就你这3A的电流,用0.3平方的铜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杜绑线就不好说,这东西本身就作为信号线的,做的时候就不是以大电流的标准来做的,你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3A的电流暂时是不会冒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装修房子走电线听人说1平方可以带1千瓦电器,跟你说的220v*5a也差不多,如果12v也按5a算,才60瓦就撑 ...

书呆子才这么想,别人说是电流与线径承载关系,不是说相同线要达到相同W数,你知道60W/12V的线多粗吗?再说1平方可以带1千瓦电器是说我们通用市电是220V,你用110V带1千瓦你还用原来线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前装修房子走电线听人说1平方可以带1千瓦电器,跟你说的220v*5a也差不多,如果12v也按5a算,才60瓦就撑 ...

亲,这边建议你好好学习一下欧姆定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同电压没关系,只同电流有关,一般是1平方毫米带3-5A,环境温度不高可承受大一些电流,知道这个你就用查AWG ...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K:
AWG 22单芯线应能够承载3A电流

网友L:
一般是1平方毫米带3-5A,杜邦线质量的确不行

网友M(2021-12-09):
也并非纯没关系,几十v系统,损失一二v算啥?但5v系统损失0.2v就很严重了,所以低压大电流对线截面积要求更高

网友N:
按标准需要比较粗的线,实际很小的线都可以承受3A

网友O:
用17号的就可以了,1平可以过3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