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采集程序

楼主(2020-08-10):
STM32F013实际项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读取按键1
char Temp;
char Temp1;
char i;
/*! GPIO Configuration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ll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Floating inpu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复位低电平关闭

        }
void idscan()//idSET
{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0F;

}
         void sankey()
{
        if((KEY1==1)&&(i==0))
        {
                        delay_ms(20);//大约10m秒采集一次
                        if((KEY1==1)&&(i==0))
                {
      i=1;
                        Temp=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复位低电平关闭
                }
        }
        if((KEY1==0)&&(i==1))
        {
        delay_ms(20);//大约10m秒采集一次
                        if((KEY1==0)&&(i==1))
                {
                        Temp=1;
      i=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复位低电平关闭
                }
        }
}

int main()
        {

  delay_init();//初始化延时功能函数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Init();//初始化串口1
  IWDG_ReloadCounter();//reload
        delay_ms(2000);//大约1秒采集一次
        delay_ms(3000);//大约1秒采集一次

        while(1)
                {
         idscan();//idSE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复位低电平关闭
        printf("{\"id\":\"");
  printf("%d",Temp1);//因为分辨率是12,所以乘上0.0625
        printf("\",");
        printf("\"Temp\":\"");
        printf("%d",Temp);//因为分辨率是12,所以乘上0.0625
        printf("\"}");
        IWDG_ReloadCounter();//reload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复位低电平关闭
        delay_ms(1000);//大约1秒采集一次
  sankey();

          }

}

网友A(2021-10-21):
这和DTU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