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25用ADC0809代换问题

楼主(2020-08-10):
各位高人,在不考虑转换精度的前提下,我想用ADC0809代替ADS7825,不知怎样替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ADC0809的电路原理图先找到,以后按图就行

楼主:
第二张就是ADC0809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09的电路原理图先找到,以后按图就行

第二张就是ADC0809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B:
ADS7825是一个16位的ADC,而ADC0809是一个8位的ADC,STC的8051单片机也大多内置了ADC,也就是7块一片
不知道楼主是为了什么而把一件简单的事件搞得那么复杂,是作业还是要求仿真?

楼主:
ADS7825正品的要100多以上,而ADC0809才几块钱,STC的单片机是带ADC,但本人的编程能力有限,所以想用替换的办法实现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S7825正品的要100多以上,而ADC0809才几块钱,STC的单片机是带ADC,但本人的编程能力有限,所以想用替换 ...

自带ADC编程要比ADC0809要简单很多的了,你都会编程一点了,看一下数据手册就会了,更何况官方是有例程的
认真看一下,几个小时就会了
玩单片机肯定是要跟上时代的,ADC0809那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一片4块的单片机能解决的事,搞那么多线路出来,还是一个8位的ADC,却比自带12位ADC的单片机还要贵几倍
ADS7825这种,没有特定要求的就不要用了,毕竟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