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STM32单片机 时钟调节时钟有问题,多少MHz都无法仿真

楼主:
时钟调节时钟有问题,多少MHz都无法仿真,请问各位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A(2020-08-10):
我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

网友B:
只能很悲催的告诉你,proteus与STM32有一些不匹配,而却proteus多种版本的仿真还不相互支持,所以建议真要定了心的学,应该是买个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很悲催的告诉你,proteus与STM32有一些不匹配,而却proteus多种版本的仿真还不相互支持,所以建议真要 ...

那我就放心啦,我也有开发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