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经过大佬指点,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时钟调试正常。但是显示太麻烦

楼主(2020-08-10):
额,经过大佬指点,数码管显示时钟调试正常。但是显示太麻烦,用1602显示来做。可是proteus仿真又出现了分钟显示和天显示不动。没找到原因;还有年用四位数表示时超内存了。数据类型该怎么选才合适;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602指令端口选择******************/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en = P2^1;

/*********按键端口定义************************/
sbit key0 = P1^0;
sbit key1 = P1^1;
sbit key2 = P1^2;

uchar table[] = "KEY" ;
uchar timenum[8] = {0,0,0,0,0,0,0,0};
uchar timenum1[8]= {0,0,0,0,0,0,0,0};

/*************常数声明*****************/
int num=0;
uchar n,keynum;
char miao=12,fen=12,shi=12,year = 20,year1=20,mouth=8,day=5;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1602指令写入步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1602数据写入方法***********/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 = 1;
        P0 = date;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1602关键字写入***********/
void init()
{
        lcden = 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指针加一
        write_com(0x01);   //清显示
}

/*********1602数据写入***********/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0);
        for(num = 0;num<3;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06);          //年月日显示入口地址
        for(num = 9;num>=0;num--)
        {
                if(num==2||num==5)
                write_data(0x3a);
                else
                write_data(0X30+timenum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1);           //按键次数显示;
        write_data(0X30+keynum);
        delay(5);

        write_com(0x80+0x48);           //时分秒显示入口地址
        for(num = 7;num>=0;num--)
        {
                if(num==2||num==5)
                write_data(0x3a);
                else
                write_data(0X30+timenum[num]);
                delay(5);
        }
}

/************时间调整按键******************/
void key()
{
        if(key0==0)
        {
                delay(5);
                if(key0==0)
                {
                        keynum++;
                        while(!key0);
                }
                if(keynum>=6)
                keynum=0;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switch(keynum)
                        {
                                case 1:        fen++;if(fen>=60){fen=0;}while(!key1);break;
                                case 2: shi++;if(shi>=24){shi=0;}while(!key1);break;
                                case 3:        day++;
                                        if(day==32||day==31||day==30||day==29)
                                        {
                                                switch(day)
                                                {
                                                case 32:
                                                                if(mouth==1||mouth==3||mouth==7||mouth==8||mouth==10||mouth==12){day=1;while(!key1);}break;
                                                case 31:
                                                                if(mouth==4||mouth==5||mouth==6||mouth==9||mouth==11)   {        day=1;while(!key1);        }break;
                                                case 30:
                                                                if(mouth==2){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day=1;while(!key1);}}break;
                                                case 29:
                                                                if(mouth==2){day=1;while(!key1);}break;
                                                }

                                        }  while(!key1);break;
                                case 4: mouth++;if(mouth>=13){mouth=1;}while(!key1);break;
                                case 5: year++;if(year>=9999){year=0;}while(!key1);break;
                        }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switch(keynum)
                        {
                                case 1:if(fen<=0){fen=60;}fen--;while(!key2);break;
                                case 2:if(shi<=0){shi=24;}shi--;while(!key2);break;
                                case 4:if(mouth<=1){mouth=13;}mouth--;while(!key2);break;
                                case 5:if(year<=0){year=9999;}year--;while(!key2);break;
                        }
                }
        }

}

/***********开中断定时************/
void zhongduan()
{
        TMOD = 0X01;
        TH0 = 0Xe0;
        TL0 = 0Xb1;
        TR0 = 1;
//        TF0=0;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zhongduan();
        init();
        while(1)
        {
        /*************时分秒换算****************************/
        timenum[0]=miao%10;
        timenum[1]=miao/10;
        timenum[3]=fen%10;
        timenum[4]=fen/10;
        timenum[6]=shi%10;
        timenum[7]=shi/10;

/*************年月日换算****************************/
        timenum1[0]=day%10;
        timenum1[1]=day/10;
        timenum1[3]=mouth%10;
        timenum1[4]=mouth/10;
        timenum1[6]=year%10;
        timenum1[7]=year/10;
        timenum1[8]=year1%10;
        timenum1[9]=year1/10;
        display();
        ke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 = 0Xe0;
        TL0 = 0Xb1;
        n++;
        if(n>=50)
        {
                miao++;
                n=0;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day++;
                                        if(day==32||day==31||day==30||day==29)
                                        {
                                                switch(day)
                                                {
                                                case 32:
                                                                if(mouth==1||mouth==3||mouth==7||mouth==8||mouth==10||mouth==12){        day=1;mouth++;        }break;
                                                case 31:
                                                                if(mouth==4||mouth==5||mouth==6||mouth==9||mouth==11)   {        day=1;mouth++;        }break;
                                                case 30:
                                                                if(mouth==2){if(year/4==0&&year/100!=0||year/400==0){day=1;mouth++;}}break;
                                                case 29:
                                                                if(mouth==2){day=1;mouth++;}break;
                                                }

                                                if(mouth==13)
                                                {
                                                        mouth=1;year++;
                                                        if(year==100)
                                                        {
                                                                year=0;year1++;
                                                        }
                                                }
                                        }
                                }
                        }
                 }

        }
}

网友A:
/*************时分秒换算****************************/
        timenum[0]=miao%10;
        timenum[1]=miao/10;
        timenum[3]=fen%10;
        timenum[4]=fen/10;
        timenum[6]=shi%10;
        timenum[7]=shi/10;

/*************年月日换算****************************/
        timenum1[0]=day%10;
        timenum1[1]=day/10;
        timenum1[3]=mouth%10;
        timenum1[4]=mouth/10;
        timenum1[6]=year%10;
        timenum1[7]=year/10;
        timenum1[8]=year1%10;
        timenum1[9]=year1/10;
这两段还是用for要节约好多字节的,估计你不是超RAM,是超flash

网友B:
的确不懂为什么要uchar timenum[8]和uchar timenum1[8]
坛子里的1602时钟程例很多可以下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不懂为什么要uchar timenum[8]和uchar timenum1[8]
坛子里的1602时钟程例很多可以下几个参考。

。。。。。。代码写的少,还不会活用。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分秒换算****************************/
        timenum[0]=miao%10;
        timenum[ ...

把定义的四位数的年分开成两个十位数的后就行了。。。。。主要是显示问题。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