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5V转3.3V给单片机供电怎么实现方法较好?

楼主(2020-08-10):
如题   LM317 1117 固定输出3.3V怎么样?

网友A:
LM317是可调的,不合算,LM 1117、AMS1117-3.3可行,但太差,静态电流大。推荐HT7533、7133,高成本的是MCP33

网友B:
1117可以,也是常用的;
如果要低功耗就要选低静态电流的稳压芯片。

网友C:
得看用在什么场合,要只是自己做个核心板,就随便弄,只要涉及大电流的,上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是可调的,不合算,LM 1117、AMS1117-3.3可行,但太差,静态电流大。推荐HT7533、7133,高成本的是MCP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用在什么场合,要只是自己做个核心板,就随便弄,只要涉及大电流的,上DCDC

请教下  多大算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多大算大电流?

1117-3.3V,按你说的7.5V供电,200mA已经很大

网友D:
建议使用BUCK芯片,看后面功耗来定,功耗低使用LDO LM1117-3.3如果后面功率大,使用DC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