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电容和pnp、npn三极管震荡电路驱动无源蜂鸣器

楼主:
电阻也有,没有电感。
谁有发原理图,谢谢。

网友A(2020-08-10):
蜂鸣器就是电感,多谐振荡器了解一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F%E8%8D%A1%E5%99%A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就是电感,多谐振荡器了解一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F%E8%8D%A1%E5%99%A8

谢谢提供。我试试。

网友B:
我在网上找到了电路:

但是不震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无源蜂鸣器有分电磁式、压电式;
你上面电路只适合电磁蜂鸣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源蜂鸣器有分电磁式、压电式;
你上面电路只适合电磁蜂鸣器。

我说咋压电式不行呢,那么说改电磁式和或喇叭理论是行的。

网友D:
无源蜂鸣器   以前用过,最后要通过小隔离变压器才可以发出很高的声音。

网友E:
你这个要求就是多谐振荡器,可用三极管,电阻电容做,也可用555时基芯片做,电路图我画不出,可网上查找,或电子技术基础书籍。

网友F:
不用太复杂,一个s9012和一个单片机就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