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请问单片机该如何获取传感器上的数据并传给电机?

楼主(2020-08-10):
比如说,单片机上连接着一个风速传感器和一个电机,电机转速由风速决定,风速传感器获取到了风速x,那么电机该如何获取这个x值呢?这段程序应该用什么关键字?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首先将这个X数字化,然后代入PWM控制电机 。

网友B:
通过调整电机的PWM脉冲宽度来获取X相对应的值

网友C(2020-12-10):
我想问下怎么获取传感器数据呢,这程序能参考吗

网友D:
传感器和电机都通过接口连接到单片机。 单片机读取传感器数据,并使用算法将读取的数据与设置进行比较,以控制电动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