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贪吃蛇游戏源码

楼主(2020-08-10):
    #include<stdio.h>
    #include<time.h>
    #include<window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 1
    #define D 2
    #define L 3
    #define R 4 //蛇的状态,U:上 ;D:下;L:左 R:右
    typedef struct SNAKE //蛇身的一个节点
    {
    int x;
    int y;
    struct SNAKE *next;
    }snake;
    //全局变量//
    int score=0,add=10;//总得分与每次吃食物得分。
    int status,sleeptime=200;//每次运行的时间间隔
    snake *head, *food;//蛇头指针,食物指针
    snake *q;//遍历蛇的时候用到的指针
    int endgamestatus=0; //游戏结束的情况,1:撞到墙;2:咬到自己;3:主动退出游戏。
    //声明全部函数//
    void Pos();
    void creatMap();
    void initsnake();
    int biteself();
    void createfood();
    void cantcrosswall();
    void snakemove();
    void pause();
    void gamecircle();
    void welcometogame();
    void endgame();
    void gamestart();
    void Pos(int x,int y)//设置光标位置
    {
    COORD pos;
    HANDLE hOutput;
    pos.X=x;
    pos.Y=y;
    hOutput=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SetConsoleCursorPosition(hOutput,pos);
    }
    void creatMap()//创建地图
    {
    int i;
    for(i=0;i<58;i+=2)//打印上下边框
    {
    Pos(i,0);
    printf("■");
    Pos(i,26);
    printf("■");
    }
    for(i=1;i<26;i++)//打印左右边框
    {
    Pos(0,i);
    printf("■");
    Pos(56,i);
    printf("■");
    }
    }
    void initsnake()//初始化蛇身
    {
    snake *tail;
    int i;
    tail=(snake*)malloc(sizeof(snake));//从蛇尾开始,头插法,以x,y设定开始的位置//
    tail->x=24;
    tail->y=5;
    tail->next=NULL;
    for(i=1;i<=4;i++)
    {
    head=(snake*)malloc(sizeof(snake));
    head->next=tail;
    head->x=24+2*i;
    head->y=5;
    tail=head;
    }
    while(tail!=NULL)//从头到为,输出蛇身
    {
    Pos(tail->x,tail->y);
    printf("■");
    tail=tail->next;
    }
    }
    int biteself()//判断是否咬到了自己
    {
    snake *self;
    self=head->next;
    while(self!=NULL)
    {
    if(self->x==head->x && self->y==head->y)
    {
    return 1;
    }
    self=self->next;
    }
    return 0;
    }
    void createfood()//随机出现食物
    {
    snake *food_1;
    srand((unsigned)time(NULL));
    food_1=(snake*)malloc(sizeof(snake));
    while((food_1->x%2)!=0) //保证其为偶数,使得食物能与蛇头对其
    {
    food_1->x=rand()%52+2;
    }
    food_1->y=rand()%24+1;
    q=head;
    while(q->next==NULL)
    {
    if(q->x==food_1->x && q->y==food_1->y) //判断蛇身是否与食物重合
    {
    free(food_1);
    createfood();
    }
    q=q->next;
    }
    Pos(food_1->x,food_1->y);
    food=food_1;
    printf("■");
    }
    void cantcrosswall()//不能穿墙
    {
    if(head->x==0 || head->x==56 ||head->y==0 || head->y==26)
    {
    endgamestatus=1;
    endgame();
    }
    }
    void snakemove()//蛇前进,上U,下D,左L,右R
    {
    snake * nexthead;
    cantcrosswall();
    nexthead=(snake*)malloc(sizeof(snake));
    if(status==U)
    {
    nexthead->x=head->x;
    nexthead->y=head->y-1;
    if(nexthead->x==food->x && nexthead->y==food->y)//如果下一个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score=score+add;
    createfood();
    }
    else //如果没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ext->next!=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Pos(q->next->x,q->next->y);
    printf(" ");
    free(q->next);
    q->next=NULL;
    }
    }
    if(status==D)
    {
    nexthead->x=head->x;
    nexthead->y=head->y+1;
    if(nexthead->x==food->x && nexthead->y==food->y) //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score=score+add;
    createfood();
    }
    else //没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ext->next!=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Pos(q->next->x,q->next->y);
    printf(" ");
    free(q->next);
    q->next=NULL;
    }
    }
    if(status==L)
    {
    nexthead->x=head->x-2;
    nexthead->y=head->y;
    if(nexthead->x==food->x && nexthead->y==food->y)//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score=score+add;
    createfood();
    }
    else //没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ext->next!=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Pos(q->next->x,q->next->y);
    printf(" ");
    free(q->next);
    q->next=NULL;
    }
    }
    if(status==R)
    {
    nexthead->x=head->x+2;
    nexthead->y=head->y;
    if(nexthead->x==food->x && nexthead->y==food->y)//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score=score+add;
    createfood();
    }
    else //没有食物
    {
    nexthead->next=head;
    head=nexthead;
    q=head;
    while(q->next->next!=NULL)
    {
    Pos(q->x,q->y);
    printf("■");
    q=q->next;
    }
    Pos(q->next->x,q->next->y);
    printf(" ");
    free(q->next);
    q->next=NULL;
    }
    }
    if(biteself()==1) //判断是否会咬到自己
    {
    endgamestatus=2;
    endgame();
    }
    }
    void pause()//暂停
    {
    while(1)
    {
    Sleep(300);
    if(GetAsyncKeyState(VK_SPACE))
    {
    break;
    }
    }
    }
    void gamecircle()//控制游戏
    {
    Pos(64,15);
    printf("不能穿墙,不能咬到自己\n");
    Pos(64,16);
    printf("用↑.↓.←.→分别控制蛇的移动.");
    Pos(64,17);
    printf("F1 为加速,F2 为减速\n");
    Pos(64,18);
    printf("ESC :退出游戏.space:暂停游戏.");
    Pos(64,20);
    printf("c语言研究中心 www.dotcpp.com");
    status=R;
    while(1)
    {
    Pos(64,10);
    printf("得分:%d ",score);
    Pos(64,11);
    printf("每个食物得分:%d分",add);
    if(GetAsyncKeyState(VK_UP) && status!=D)
    {
    status=U;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DOWN) && status!=U)
    {
    status=D;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LEFT)&& status!=R)
    {
    status=L;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RIGHT)&& status!=L)
    {
    status=R;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SPACE))
    {
    pause();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ESCAPE))
    {
    endgamestatus=3;
    break;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F1))
    {
    if(sleeptime>=50)
    {
    sleeptime=sleeptime-30;
    add=add+2;
    if(sleeptime==320)
    {
    add=2;//防止减到1之后再加回来有错
    }
    }
    }
    else if(GetAsyncKeyState(VK_F2))
    {
    if(sleeptime<350)
    {
    sleeptime=sleeptime+30;
    add=add-2;
    if(sleeptime==350)
    {
    add=1; //保证最低分为1
    }
    }
    }
    Sleep(sleeptime);
    snakemove();
    }
    }
    void welcometogame()//开始界面
    {
    Pos(40,12);
    system("title c语言研究中心 www.dotcpp.com");
    printf("欢迎来到贪食蛇游戏!");
    Pos(40,25);
    system("pause");
    system("cls");
    Pos(25,12);
    printf("用↑.↓.←.→分别控制蛇的移动, F1 为加速,2 为减速\n");
    Pos(25,13);
    printf("加速将能得到更高的分数。\n");
    system("pause");
    system("cls");
    }
    void endgame()//结束游戏
    {
    system("cls");
    Pos(24,12);
    if(endgamestatus==1)
    {
    printf("对不起,您撞到墙了。游戏结束.");
    }
    else if(endgamestatus==2)
    {
    printf("对不起,您咬到自己了。游戏结束.");
    }
    else if(endgamestatus==3)
    {
    printf("您的已经结束了游戏。");
    }
    Pos(24,13);
    printf("您的得分是%d\n",score);
    exit(0);
    }
    void gamestart()//游戏初始化
    {
    system("mode con cols=100 lines=30");
    welcometogame();
    creatMap();
    initsnake();
    createfood();
    }
    int main()
    {
    gamestart();
    gamecircle();
    endgame();
    return 0;
    }

网友A(2023-11-04):
有拖尾景象

网友B(2024-08-07):
功能有一定的缺失,可以进行学习,值得去学习。

网友C:
可以进行学习,值得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