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去驱动一个MOS管有什么好处?哪个了解的?说下

楼主(2020-08-10):
用运放去驱动一个MOS管有什么好处?哪个了解的?说下

网友A:
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B:
假设没有三极管,并bai将下面运放的6、7相连,就du是一个运放跟zhi随器,电压放大倍数=1,运放7的输出等于输入端5的电压。因为运放的dao两个重要特征:1)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非常大,10的n次方;2)运放的输入端内阻很大,所以输入端电流很小。组成负反馈电路后,要考虑到以上两个重要特征。
mos管的源级电压等于pin5的电压。但送到电阻上的电流可以比较大,这有mos管的能力决定。这个电流也就是mos管的漏极输出电流。而且这个电流是个恒流。例如输出需要100mA电流,运放pin的输入电压是2V,那么电阻取20欧姆就可以实现了。在图中JUMP位置的跳线可以接任何负载,或短路,电流恒定在100mA。至于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会有运放自动调整,以保证从电阻上反馈到运放pin6的电压和pin5的电压相等。当然pin7的电压也是可以计算的,要看运放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一般mos管的栅极要比源级高6~12V。这个电压必须在你运放输出电压的可输出范围内。

网友C:
基础的知识而已,看不明白就是基础没有学好
这就一恒流电路,搞不好AO3400直接冒烟

网友D:
LM321并不是单纯只为了驱动AO3400,它的同相端脚1输入电压是3.3*12/500约0.792V,反相端3脚输入电压是电路输出电流 I*0.05,可以构成一个输出电流保护功能;当输出电流I>1.584A(0.792/0.05)时,LM321输出低电平,AO3400关断,反之则AO3400一直开启,对外输出。

网友E:
那不是运放推动MOS管,那应该是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没有三极管,并bai将下面运放的6、7相连,就du是一个运放跟zhi随器,电压放大倍数=1,运放7的输出等于 ...

运放7的输出等于输入端5的电压?你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的知识而已,看不明白就是基础没有学好
这就一恒流电路,搞不好AO3400直接冒烟

问的是用运放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21并不是单纯只为了驱动AO3400,它的同相端脚1输入电压是3.3*12/500约0.792V,反相端3脚输入电压是电路 ...

过流保护咯?感觉这个电流不保险。过流保护用运放去关MOS,这里不可能会用高速运放。。。

网友F:
经典的MOS管恒流源电路。可以去搜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的是用运放的好处

原理就是5楼说的那样,过流保护,但运放会一直不断跟进电流做调整输出,最终的结果是电路呈一个恒流状态.
用运放的好处?不知道是这什么说法,运放是构成电路的一部分,没法说明好处,也没这个说法
我没有听说过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用电阻的好处是什么,电阻是组成电路的一部分,
运放也是组成电路的一部分,没有好处不好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过流保护咯?感觉这个电流不保险。过流保护用运放去关MOS,这里不可能会用高速运放。。。

一般低端充电器或电源用这个方案的居多。靠谱程度一般,总好过没有保护吧。

网友G:
没看懂,是不是做比较器的啊?

网友H:
运算放大器用作电压比较器以关闭控制输出电流。 通过将Iout x R98与由R95,R96和R97组成的分压器的电压进行比较来确定电压。

网友I:
MOS管的输出功率相对运放要大.压控件.使用方便.这么说可以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过流保护咯?感觉这个电流不保险。过流保护用运放去关MOS,这里不可能会用高速运放。。。

这个不是过流保护,而是恒流控制。
只要LM321的同相端脚1输入电压恒定,反相端3脚电压由R98和电流( I*0.05)反馈。控制MOS管的导通大小,使电路输出电流恒定在1A。
用运放的好处:简单高效,价格也便宜。当然用比较器也可以。用高速运放也是可以的,只是成本高了

楼主(2021-06-19):
引用 网友B:
假设没有三极管,并bai将下面运放的6、7相连,就du是一个运放跟zhi随器,电压放大倍数=1,运放7的输出等于 ...

你知道运放的VOH和VOL这两个参数的含义不

网友K(2024-07-10):
运放是限流作用. 当电流超过设定值, 关断输出.
设定值大概是3.3V * (12/500) /(0.05)=0.0792V/0.05欧=1.58A.

网友L:
在电路上运放的作用是检测电流,用运放驱动MOS只是厂家节省成本的做法而已,这是对于开关MOS速度无要求的做法,如果这个电路要求快速控制MOS开关就得用晶体管或专用驱动芯片来驱动了,总结就是看你要控制MOS的开关速度决定

网友M:
运放直接驱MOS就是为了省钱,加一个图腾柱最后。但这个电路本身没事问题,这个运放不单控制Q19和自己实现电流检测关断,也控制着U9升压芯片的开启和关断,来控制P+主电路来的电压多少。俩个方面控制实现恒流充电,恒流充电D3后面电压是变化的。它应该还有一个监测控制电路,当电池充满后,WORK EN的电压变低,U14运放无供电,输出变低。U9升压电路停止。D3这时可以起到电压反罐。

网友N:
电子负载的mos管就是用运放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