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点阵显示表情发暗原因

楼主(2020-08-10):
#include<reg52.h>
sbit a=P0^0;
sbit b=P0^1;
sbit c=P0^2;
sbit OE0=P0^3;
sbit OE1=P0^4;
sbit OE2=P0^5;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7][8]={
{0xC3,0x81,0x00,0x00,0x00,0x81,0xFF,0xFF},
{0xFF,0x81,0x00,0x00,0x00,0x81,0xFF,0xFF},
{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0xFF},               //不按按键时
{0xEF,0xDF,0xBF,0x00,0xBF,0xDF,0xEF,0xFF},               //左转
{0xF7,0xFB,0xFD,0x00,0xFD,0xFB,0xF7,0xFF},               //右转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66,0x99},                //W
};
void buan();                                     //不按按键函数
void ting();                                         //刹车时函数
void you();                                          //左转时函数
void zuo();                                          //右转时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you();
  }
  else if(KEY2==0)
  {
   zuo();
  }
  else
  {
  buan();
  }
}
}
/*不按按键*/
void bu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1=0;
static unsigned char  d=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0;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1=0xFF;
switch(i)
{
  case 0:a=0;b=0;c=0;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0];break;
  case 1:a=0;b=0;c=1;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1];break;
  case 2:a=0;b=1;c=0;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2];break;
  case 3:a=0;b=1;c=1;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3];break;
  case 4:a=1;b=0;c=0;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4];break;
  case 5:a=1;b=0;c=1;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5];break;
  case 6:a=1;b=1;c=0;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6];break;
  case 7:a=1;b=1;c=1;OE0=0;OE1=1;OE2=1;i++;P1=LedChar[cnt1][7];break;
  case 8:a=0;b=0;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0];break;
  case 9:a=0;b=0;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1];break;
  case 10:a=0;b=1;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2];break;
  case 11:a=0;b=1;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3];break;
  case 12:a=1;b=0;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4];break;
  case 13:a=1;b=0;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5];break;
  case 14:a=1;b=1;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6];break;
  case 15:a=1;b=1;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7];break;
  case 16:a=0;b=0;c=0;OE0=1;OE1=1;OE2=1;i++;P1=LedChar[cnt1][0];break;
  case 17:a=0;b=0;c=1;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1];break;
  case 18:a=0;b=1;c=0;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2];break;
  case 19:a=0;b=1;c=1;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3];break;
  case 20:a=1;b=0;c=0;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4];break;
  case 21:a=1;b=0;c=1;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5];break;
  case 22:a=1;b=1;c=0;OE0=1;OE1=1;OE2=0;i++;P1=LedChar[cnt1][6];break;
  case 23:a=1;b=1;c=1;OE0=1;OE1=1;OE2=0;i=0;P1=LedChar[cnt1][7];break;
  default:break;
}
for(d=0;d>50;d++);
tmr++;
if(tmr>=500)
{
  tmr=0;
  cnt1++;
  if(cnt1>=4)
  {
   cnt1=0;
  }
}
}
/*右转*/
void you()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P1=0xFF;
switch(i)
{
  case 0:a=0;b=0;c=0;OE0=0;OE1=1;OE2=1;i++;P1=LedChar[5][0];break;
  case 1:a=0;b=0;c=1;OE0=0;OE1=1;OE2=1;i++;P1=LedChar[5][1];break;
  case 2:a=0;b=1;c=0;OE0=0;OE1=1;OE2=1;i++;P1=LedChar[5][2];break;
  case 3:a=0;b=1;c=1;OE0=0;OE1=1;OE2=1;i++;P1=LedChar[5][3];break;
  case 4:a=1;b=0;c=0;OE0=0;OE1=1;OE2=1;i++;P1=LedChar[5][4];break;
  case 5:a=1;b=0;c=1;OE0=0;OE1=1;OE2=1;i++;P1=LedChar[5][5];break;
  case 6:a=1;b=1;c=0;OE0=0;OE1=1;OE2=1;i++;P1=LedChar[5][6];break;
  case 7:a=1;b=1;c=1;OE0=0;OE1=1;OE2=1;i++;P1=LedChar[5][7];break;
  case 8:a=0;b=0;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0];break;
  case 9:a=0;b=0;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1];break;
  case 10:a=0;b=1;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2];break;
  case 11:a=0;b=1;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3];break;
  case 12:a=1;b=0;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4];break;
  case 13:a=1;b=0;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5];break;
  case 14:a=1;b=1;c=0;OE0=1;OE1=0;OE2=1;i++;P1=LedChar[6][6];break;
  case 15:a=1;b=1;c=1;OE0=1;OE1=0;OE2=1;i++;P1=LedChar[6][7];break;
  case 16:a=0;b=0;c=0;OE0=1;OE1=1;OE2=1;i++;P1=LedChar[5][0];break;
  case 17:a=0;b=0;c=1;OE0=1;OE1=1;OE2=0;i++;P1=LedChar[5][1];break;
  case 18:a=0;b=1;c=0;OE0=1;OE1=1;OE2=0;i++;P1=LedChar[5][2];break;
  case 19:a=0;b=1;c=1;OE0=1;OE1=1;OE2=0;i++;P1=LedChar[5][3];break;
  case 20:a=1;b=0;c=0;OE0=1;OE1=1;OE2=0;i++;P1=LedChar[5][4];break;
  case 21:a=1;b=0;c=1;OE0=1;OE1=1;OE2=0;i++;P1=LedChar[5][5];break;
  case 22:a=1;b=1;c=0;OE0=1;OE1=1;OE2=0;i++;P1=LedChar[5][6];break;
  case 23:a=1;b=1;c=1;OE0=1;OE1=1;OE2=0;i=0;P1=LedChar[5][7];break;
  default:break;
}
}
芯片使用的是74h138
只写了一部分

网友A:
两个点
①驱动电压不足
②你程序里面刷新的时间太慢了,导致显示的很暗

网友B:
刷新太快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点
①驱动电压不足
②你程序里面刷新的时间太慢了,导致显示的很暗

谢谢了

网友C:
电阻减少一点

网友D:
刷新频率过低,用51单片机的时候,刷新频率给低也是会变暗

网友E:
频率太慢了

网友F:
要写调亮度的代码进去。

网友G:
有源码和电路图吗

网友G:
源码和电路图呢